[测量] 迪米科技-数字照度计方案

楼主(2022-10-20):
一、 方案说明
照度计(或称勒克斯计)是一种专门测量照度的仪器仪表。就是测量物体被照明的程度,也即物体表面所得到的光通量与被照面积之比,照度计通常是由硒光电池或硅光电池配合滤光片。光电池是把光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光电元件。当光线射到硒光电池表面时,入射光透过金属薄膜4到达半导体硒层2和金属薄膜4的分界面上,在界面上产生光电效应。我司方案采用硅光电池DM1002传感器,MCU通过ADC采集传感器光信号,将其转换为数字显示出来。
二、功能说明:
1.手动切换量程;
2. 数据保持功能;
3. 最大值和最小值功能;
4.3 1/2 位 LCD 显示;
5.单位转换功能 Fc/Lux
6. 超量程提示(当测量值超过当前量程时,LCD 显示“OL”或者显示“1 ”,提示超量程);
7. 精度高,测量范围宽(0.00~20000Lux 或 0.00~200000Lux);
8. 电池低电指示;
备注:功能可根据客户需要增加或者去掉。
三、技术数据:
1.显示:3 1/2 位液晶显示器,显示最大读数 1999
2. 测 量 范 围 :LUX: 200. 2,000. 20,000.200,000Lux。20,000Lux 档显示之读值需×10 才为正确的照度值 200,000Lux 档显示之读值需×100 才为正确的照度值;
FC: 20. 200.2,000.20,000FC20,000Lux 档显示之读值需×10 才为正确值。
3. 准确度:±4%rdg±0.5%f.s≤20,000LUX/2,000FC;
±5%rdg±10dgt>20,000LUX/2,000FC. (以色温 2856K 标准平面灯校正)
4. 重复测试:±2%
5. 温度特性:±0.1%/℃
6. 取样率: 2.0 次/秒
7. 感光体:光二极管附滤光镜片
8. 操作温湿度: 0℃~40℃( 32℉~104℉)0~80%Rh
9. 储存温湿度: -10℃~50℃( 14℉~122℉) 0~70%Rh
10 过载显示:最高位数“ 1”显示
11. 电源:单个 9V 叠层电池
12. 电池寿命:连续使用约 200 小时
13. 尺寸: 165×67×32mm
14. 重量: 约 160g(含电池)
四、测量方法:
1、连接电池,然后按“开启”按钮。
2、拆下光电探测器盖并将其对准水平位置的光源。
3、读取 LCD 显示的测试值。
4、量程过大:如果仪器只在 LCD 上显示一个“OL”,输入信号太强,应选
择更高的量程。
5、数据保持模式:按保持键选择保持模式。当选择保持模式时,力士仪表
停止所有进一步的测量和保留 LCD 上的测试值。按下按钮“持有”到“上”,保
留值将被取消。
6、当测量完成后,更换光电检测器盖并关闭电源。
7、测试时,在强光源(超过 10 万力士),测量头需要接近光源慢慢的测试。
五、各部名称和功能

1. 光电探测器、
2. 液晶显示器、
3. 摄氏度和华氏温度、
4. 范围选择按钮、
5. 记录按钮、
6. MAX和MIN选择按钮、
7. 背光按钮开关、
8. 按“相对”键、
9. 选择FC单元、
10. 开关按钮、
11. 选择LUX单位、
12. 数据保持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