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怎么学习,一般应用它的话都跑系统的吗?

楼主(2022-10-20):
M4怎么学习,一般应用它的话都跑系统的吗?

网友A:
嗯,一般都跑windows

网友B:
你还是得从51开始学习

网友C:
一般应用的话都是跑的呀,初学就51比较简单。

网友D:
初学可以从51开始

网友E:
听大家的从51单片机开始学把,会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F:
也可以先学裸机再学系统

网友G:
先从f1开始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