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帮助

楼主(2022-10-20):
stm32如何通过按键,实现呼吸灯和流水灯两种模式的切换

网友A:
用TIM的PWM控制LED,用正弦波或者三角波的方式改变PWM占空比,就可以实现呼吸灯

网友B:
加个标志位判断按钮按下次数就行

网友C:
这个简单啊,用Switch case就好了

网友D:
你可以考虑用个全局变量,应该就可以

网友E:
用个变量吧,按键就改变一下这个变量,这个变量的两种状态,就是流水灯or呼吸灯

网友F:
你这个简单,你用正点原子的按键demo改改就行了

网友G:
就是个按键的简单操作啦,你是哪里不懂啊?逻辑么?

网友H:
你用外部中断或者定时检测按键是否按下,然后按下之后改变定义的变量,这样就行

网友I: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啊,我看看我有没有现成的程序,可以借你参考哦

网友J:
这你还是学学基础吧,尤其是锻炼一下程序的思路逻辑

网友K:
切换简单啊,就按键变化一次,就有个标记实现灯状态的切换呗

网友L:
你用的是啥按键,你可以选择自锁按键,这样就简单多了

网友M(2024-06-23):
你得编程序进行相关控制,MCU的作用不是进行编程控制

网友N(2024-11-16):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O: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P: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Q: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R: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S: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