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按键长按和短按控制指示灯闪烁

楼主(2022-10-20):
大佬们,这个怎么写呀
利用状态机设计思想,编写按键的长按和短按处理程序,按键B1长按则控制指示灯LD2闪烁2次后关闭;按键B1短按则控制指示灯LD2闪烁1次后关闭。指示灯闪烁间隔为100ms。

网友A:
网上找一下长按和短按的程序就好了,自己改改

网友B:
应该不难吧,就你知道长按和短按的标记就好了

网友C:
我记得之前我写过的,就用定时器检测按键,可以实现长按和短按的标记,然后短按实现一个功能,长按实现一个功能

网友D:
这应该就是按键的基础操作吧

网友E:
挺简单的,但是这个对中断来说就需要好好弄下,不然程序会乱

网友F:
我也想知道,如何检测按键是长按还是短按啊?

网友G:
冒昧问一下,状态机是啥?是操作系统的一种么?

网友H:
我觉得这个用RTT之类的操作系统应该能好弄些,而且RTT应该有这部分的库

网友I:
比较好奇,这种方式,一般对实时性要求要很高吧

网友J:
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间隔的delay可能就要用定时器了,不然应该不太行

网友K(2023-04-24):
长按实现了,但是长按得松手才进入长按要运行的代码,不松手不运行代码

网友L(2023-06-06):
冒昧问一下,状态机是啥?

网友M:
是操作系统的一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