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一组转换的继电器当12V没有电后继电器会切回之前的状态嘛

楼主(2022-10-20):
如图所示的一组转换的继电器,我想问的是,默认没电的情况下,继电器COM端跟4脚连接,有点后转换成COM端跟5脚连接。我想问的是当继电器12有电工作一段时间后12断掉,COM端会恢复成默认没电情况下的COM端跟4脚连接吗

网友A:
继电器有常开和常闭两种型号,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B:
继电器有两种型号的,常开和常闭

网友C:
会恢复到初始状态就对了

网友D:
就是咋说呢,除非是磁保持继电器,其他都会转换回来的

网友E:
你好好研究一下继电器原理吧,没电了内部衔铁肯定就没磁性了,那就恢复原来了呗

网友F:
当然要转到com4了,因为继电器没电会有个常态化状态

网友G:
COM端会恢复成默认没电情况下的COM端跟4脚连接的

网友H:
必然要回到之前状态,继电器不是保持的

网友I:
楼主你是想要保持状态么,断电不变化么?

网友J:
这继电器就这样,就是断电就恢复的

网友K:
其实,继电器如果没有衔铁打火花,就好了,寿命能长很多

网友L:
看你用啥继电器,如果正常的继电器没电是会变成常态下状态,如果是磁保持就不变化

网友M(2024-06-22):
要看继电器是不是会保持

网友N(2024-11-16):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O: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P: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Q: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R: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S: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