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开发,怎么提高C语言编程代码的效率?

楼主(2022-10-20):
请教下朋友们,单片机开发,怎么提高C语言编程代码的效率?

网友A:
应该熟悉算法语言,知道各种算法的优缺点,具体资料请参见相应的参考资料,有很多计算机书籍上都有介绍。

网友B:
选择一种合适的数据结构很重要,比如你在一堆随机存放的数中使用了大量的插入和删除指令,那使用链表要快得多

网友C:
能够使用字符型(char)定义的变量,就不要使用整型(int)变量来定义;能够使用整型变量定义的变量就不要用长整型(long int),能不使用浮点型(float)变量就不要使用浮点型变量。否则会造成内存浪费,而且运算时效率要低一些

网友D:
函数执行时会将参数存放在栈中,这个过程中参数传递会耗时。如果传递的参数是int类型,可能对性能影响还不是很大。但如果传递的参数是一个较大的结构体,其效率问题就不言而喻了。相对应的,指针作为参数传递只把结构体地址存放在栈中,在数据结构较大时,效率优化很明显。

网友E:
数据拷贝会将数据从一块内存拷贝到另一块内存。如果改成用指针,将数据的内存地址进行传递,同样能获取到数据,效率指针要快很多

网友F:
减少产生临时变量的情况:函数传参、函数返回值、隐式类型转换、多余的拷贝、赋值等。

网友G:
如果使用C编程时,要达到最高的效率,最好熟悉所使用的C编译器。

网友H:
算法级别的显然是最主要的优化

网友I:
程序的效率除了编程外,还与编译器有大的关系

网友J:
动态申请内存,且不要申请过多,够用即可

网友K:
C语言描述问题比汇编语言迅速、工作量小、可读性好、易于调试、修改和移植,而代码质量与汇编语言相当。

网友L:
运行效率的话就是减少代码重复

网友M(2022-12-01):
为了提升代码执行效率,有时会在 C 代码中插入汇编语言

网友N:
设计的代码比实际执行更难  。

网友K:
不要一味地追求程序的效率

网友O:
适当的使用内联汇编指令可以有效的提高整个系统运行的效率。

网友P:
学学数据结构,算法处理。

网友G:
把函数定义成宏形式,原理也就和内联函数一样,如果函数体内代码短小,又经常调用,内联函数效率高,反之使用函数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