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背景下,芯圣有兼容STM 32的芯片吗

楼主(2022-10-20):
大背景下,芯圣有兼容STM 32的芯片吗

网友A:
估计得看是哪个系列的  软硬件完全兼容STM32F030的国产芯片 HC32F030C8T6

网友B:
不得不说芯圣在兼容st的芯片这方面和一些国内厂家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网友C:
应该没有大规模的替代 因为芯圣本身的定位就不是要做st的替代品

网友D:
确实是大背景 因为可以看到 很多厂家的很多个系列都是兼容st芯片的

网友E:
只有特定的芯片是兼容的 大部分的应该不是兼容的

网友F:
只有f0系列的个别芯片兼容 大部分都是不兼容的  都有自己的特色

网友G:
现在国产芯片有很多可以替代的。

网友H:
stm32的芯片可替代的很多

网友I:
你要替代哪个型号的stm32呢

网友J:
要看你想兼容ST的哪个型号,芯圣对标的反正不是很多。

网友K:
想要兼容STM32哪个型号呢,或是PIN TO PIN,可以联系15112388065

网友L(2023-02-01):
芯圣好像是没有兼容ST的MCU

网友M:
其实不兼容也是可以的,都是C语言开发,也不复杂

网友N:
这个真不清楚,应该是没有兼容的吧

网友O:
你可以这样,问问芯圣的代理啊,他们最懂了

网友P:
这种兼容不是很好的,到时候有点啥BUG,真的难找

网友Q:
用航顺吧,航顺的兼容性比较强

网友R:
你用的STM32什么型号的MCU啊?帮你推荐一下也行

网友S:
芯圣好像做32位的MCU比较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