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武汉芯源CW32L083开发板介绍

楼主(2022-10-20):
CW32L083VxTx StartKit 评估板为用户提供一种经济且灵活的方式使用 CW32L083VxTx 芯片构建系统原型,可进行性能、功耗、功能等各方面快速验证。CW32L083VxTx StartKit 评估板需要搭配 CW-DAPLINK 调试器一起使用。该评估板配有 CW32L083 StartKit 软件包及 CW32L083-StdPeriph-Lib 固件库和例程。

1.评估板特性
● CW32L083VxTx 微控制器(ARM® Cortex®-M0+ 最高主频 64MHz),LQFP100 封装,256K 字节 FLASH,24K 字节 RAM
● 3 颗 LED:
电源指示灯(LED3),用户指示灯(LED1,LED2)
● 三个轻触开关:
复位轻触开关(S3),用户轻触开关(S1,S2)
● 4x16 段码 LCD 显示屏:8 位 8 字型
● USB 转串口芯片(CH340N)
● FLASH 芯片(W25Q64AS)
● EEPROM 芯片(CW24C02AD)
● 蜂鸣器电路
● 红外收发电路
● 板载接口:
Mini USB 接口(串口通信,USB 供电)
下载器调试接口
所有 GPIO 口通过排针引出
● 多种方式供电:USB VBUS 供电,3.3V 供电(LD1117AS33TR),外接 1.65V ~ 5.5V 供电
● CW32F083-StdPeriph-Lib 软件包提供全面免费的固件库和例程
● 支持多种集成开发环境,IAR ™,Keil®

2.特别约定
本文档中 ON 和 OFF 设置的约定如下表所示:
3.快速开始
按照下列步骤配置 CW32L083VxTx StartKit 评估板:
▼ 确认评估板上跳线帽的位置(见下表);
▼ 连接 CW-DAPLINK 调试器,确认主机端驱动程序已经正确安装,并将调试接口线正确连接至评估板;
▼ 给评估板供电,使用 USB 电缆(Type-A 转 Mini USB)连接至评估板 USB 连接器 CN1;
▼ 红色 LED3 点亮(电源指示灯),绿色 LED1,LED2 交替闪烁;
▼ 按下 S1 按钮,可观察 LED1 闪烁,LED2 熄灭;
▼ 按下 S2 按钮,可观察 LED2 闪烁,LED1 熄灭;
▼ 可在官网下载 CW32L083 StartKit 演示软件,有助于快速了解 CW32L083VxTx StartKit 评估板特征;
▼ 根据提供的例程开发用户自己的程序。
4.注意事项
▼ LCD 显示屏及设置接口
CW32L083VxTx StartKit 评估板带有一个 4x16 段码的 8 位 8 字型 LCD 显示屏,带小数点。用户可用来显示各种数字和英文字符。LCD 的驱动有 3 种方式:内部驱动模式、外部电容驱动模式、外部电阻驱动模式,不同模式需要设置的跳线如下:
外部电容驱动模式 LCD 接口设置

外部电阻驱动模式 LCD 接口设置
▼USB 转串口及串口连接接口
CW32L083VxTx StartKit 评估板已焊接 CH340N USB 转串口芯片,用户可使用 J3 排针的 VDDU 引脚配置CH340N 工作电压(J3[7-8] 直接短接时取决于 J1 的 VDDIN 配置),串口发送引脚连接 I/O,串口接收引脚连接 I/O。下表介绍了 CH340N 为 3.3V 或 5V 工作电压时(J3 VDDU 连接不同的电源,J3[7-8] 直接短接时取决于 J1 的 VDDIN 配置),J5 的连接方式。
J5 连接说明

J3 连接说明
▼FLASH 芯片及连接接口
CW32L083VxTx StartKit 评估板已焊接 W25Q64JVSSIQ FLASH 芯片,用户可使用 J4 排针配置 W25Q64 工作电压,SPI_NCS 引脚,SPI_MISO 引脚,SPI_MOSI 引脚,SPI_SCK 引脚。
J4 连接说明
▼EEPROM 芯片及连接接口
CW32L083VxTx StartKit 评估板已焊接 CW24C02AD EEPROM 芯片,用户可使用 J2 排针配置 CW24C02AD 工 作电压,SDA 引脚,SCL 引脚。
J2 连接说明

5.评估板原理图

网友A:
评估板原理图看着蛮舒服的

网友B:
开发板上面白色的一块是段码屏幕吗?

@CW32TechSupport :因为不像LCD也不像OLED,应该就是断码屏了。
是的,眼力专业!

网友C:
这开发板设计的像房子的平面设计图似的

网友D(2022-12-04):
这个CW32L083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CW32L083性能怎么样

具体参数可以看下规格书,对比下具体性能,www.whxy.com

网友E:
CW32L083跟CW32f030功耗能差多少?

CW32L083功耗可低于600nA,CW32F030功耗则可低于20uA,显然前者更适合低功耗应用。

网友F:
期待这个新板子了。

网友G:
开启一批新的测评活动。

网友H:
这个外设丰富了很多。

网友D:
哪个是段位数码管吗?

Yes,图中灰白色的方框就是LCD段码屏。

网友I:
为什么不增加oled或者lcd屏幕呢?

该StartKit评估板的目的是演示CW32L083的主要功能,其中包括LCD驱动,故选用了LCD段码屏。如果需外接OLED或者LCD模组屏,请使用MCU的SPI或者I2C通信接口与之连接。

网友J:
断码屏幕跟lcd屏幕有啥区别啊?

网友K:
CW32L083功耗可低于600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