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JLINK 不识别开发板

楼主(2022-10-20):
MCU开发板用的是LKS-EVB-MCU081083088, MCU是LKS32M081C8T8, 底板用的是LKS-EVB-MVPOWER, DEMO程序是LSP08X-BPS-V2.2里的1.GPIO/2.EXTI、3.UTimer, 用的JLINK, 来回烧了几次DEMO程序,然后KEIL就只有JLINK的SN, SW DEVICE 就变成空白了。换成ST开发板,KEIL和JLINK表现正常,求助,如何解决该问题?

楼主:
原因找到了,NRST信号一直保持低电平,但如何解除NRST低电平呢?请指教

楼主:
MCU功耗在工作时比较大,BSP达到67mA, NRST电容失效,导致NRST为低,MCU处于复位状态,BSP功耗降低到17mA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何将BSP功耗降到17mA

网友B(2022-12-20):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何将BSP功耗降到17mA

尝试增加一下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