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自己写了一个PIC单片机Bootloader上位机

楼主(2022-10-20):
最近写了一个PIC单片机的Bootloader 上位机软件,支持本地导入Hex或云端获取Hex,单片机bootloader可以用MCC生成的代码直接跟这个软件通讯,比MCHP原本Java写的要好用很多。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我,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们。

网友A:
求上位机

网友B:
我想要上位机@技术牛人

网友C:
BootLoader是否占用太大的内存?

网友D:
是否支持sd卡升级程序呢?

网友E:
这个BootLoader的代码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F:
如何实现的在云端获取数据的呢?

网友G:
这个BootLoader的升级通信协议还是ymodem吗?

网友H:
BootLoader会不会占用太大内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BootLoader会不会占用太大内存空间?

空间不大,大概0.5KWord左右,不同的芯片可能为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BootLoader的升级通信协议还是ymodem吗?

不是Ymodem协议,是用Microchip 开发环境里有个MCC插件工具产生的代码,是Microchip官方写的

网友I:
支持sd卡升级程序吗?

网友J(2023-01-12):
你好 有PIC32MK1024GPE100的BootLoader教程吗 官方的程序我跑不通 求指教

网友K:
这个云是怎么配置呢?

我买了腾讯云,类似就是一个具有公网IP的电脑,自己架设一个Mysql数据库,做一个Hex文件的上传(到数据库),本地就是通过TCP去获取程序到本地,然后进行升级

网友L:
是否支持断电续传呢?

网友M(2023-03-02):
bootloader是一段固化在放在FLASH中的 程序加载代码 ,连接底层硬件与应用程序。

网友N:
如何烧录 PIC 的 bootloader?

网友O:
大家对PIC单片机的bootloader有研究吗

网友P:
启动文件算不算一个bootloader?

网友Q:
单片机bootloader后写程序要注意哪些?

网友R:
通过这段小程序,进行硬件初始化

网友S:
单片机跳转到boot后还能响应app的中断么

网友T:
如何用bootloader调试pic单片机

网友U:
pic单片机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V:
这个上位机源代码呢?

网友W:
如何修改BootLoader呢?

网友X:
Bootloader的编写是否很复杂?

网友Y:
单片机如何实现IAP功能?

网友H:
支持sd卡升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何烧录 PIC 的 bootloader?

用PIC官方烧录器,如PICKIT4,ICD4等

楼主:
引用 网友X:
Bootloader的编写是否很复杂?

Bootloader程序不用自己编写的,Microchip提供一个工具叫代码发生器,通过图形化的方式产生Bootloader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sd卡升级吗?

目前不支持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U:
pic单片机的性能怎么样

PIC单片机性能有低端 中端,高端的,啥都有,根据自己喜好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Y:
单片机如何实现IAP功能?

只要你选的这款单片机具有程序Flash自写功能,基本上都可以做。用官方提供的代码发生器来产生IAP

网友Z(2023-06-06):
PIC单片机Bootloader上位机是一种常用的通信方式,可以通过串口等接口实现单片机程序的烧录和更新。

网友AA:
如何烧录 arduino 的 bootloader?

网友AB:
开发需要bootloader吗?

网友W:
通过串口刷程序是不是必须要先烧录bootloader?

网友AC(2023-08-03):
协议是用官方的么?

网友AD:
不错,虽然原理简单,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AE:
支撑sd卡进级步伐吗?

网友AF:
PIC单片机引导加载程序的研究

网友AG:
如何实现iap微控制器?

网友AH:
是不是支撑sd卡进级步伐呢?

网友AI:
引导程序会占用太多的内存空间?

网友AJ(2023-09-05):
这个引导加载程序的代码是从哪里下载的?

网友AK:
启动文件是否被视为引导加载程序?

网友AL:
如何调试pic微控制器与引导加载程序

网友AM:
如何刻录,pic,引导加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