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 LSI时钟校准的一种思路

楼主(2022-10-20):
我看很网上关于lsi时钟校准的方法大都是使用的是定时器捕获通道捕获频率,但是我在使用mm32f001这款芯片是没有找内部连接的函数,所以我换了一种思路,用定时器的计时功能和看门狗中断。看门狗和定时器都设置成相同的时间,然后在看门狗中断里读取定时器的时间,用定时器的时间反过来推出LSI时钟频率。

网友A:
这样做的前提就是认为定时器的时间是很准的 是吧

网友B:
在看门狗中断里读取定时器的时间的这个时间点 能保证是当前的那个时间点吗  会不会是延后的时间点从而造成不准

网友C:
如果没有内部连接的函数 可以进行外部硬件连接 然后自己进行定时校准

网友D:
虽然对LSI的实际精度我们无法校准,但是我们可以测算出LPTIM的实际时钟频率

网友E:
LSI是低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40kHz。其本身有温度补偿吗

网友F:
请问 看门狗和定时器都是来自于芯片本身的功能模块还是外接的单独的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