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系列振弦采集模块其它常见问题

楼主(2022-10-20):
VM系列振弦采集模块(智能振弦传感器测量模块)其它常见问题
最新固件版本 V3.52支持智能振弦传感器测量读取功能,开发振弦采集仪功能更丰富。振弦传感器四线制嵌入电子标签专用读数模块TR01,可以读取振弦传感器内置的两线制电子标签,获取传感器数字信息(传感器型号、量程、K值、编号,出厂频率等非常全的传感器信息)。

修改固件版本号为 V3.52_2201009。
增加了电子标签测量功能。 WKMOD.[12]用于控制是否使用此功能
新增状态位 STATUS.[13],用来表示是否检测到了电子标签。
增加了电子标签信息读取指令$RDDT=1,2。
增加了寄存器 89(多通道电子标签状态)

主要区别在模块的工作温度范围,民用级在 0~65℃范围内可以基本保证测量精度(低于 0℃仍可工作,但精度会受较明显的影响),工业级具有更高的测量精度且工作温度范围更宽( -40~85℃ )。

远距离测量时注意事项
当模块与传感器之间距离较远时,建议使用屏蔽性能优良的电缆进行连接,电缆导线不低于 0.3 平方。 信号线的质量( 尤其是屏蔽层)和现场布线会直接影响振弦传感器的数据读取,当两方面条件均较理想时,传感器信号线与采样模块距离可达数千米。 导线电阻大小也会影响到信号强弱, 0.3 平方的线缆,每千米的电阻约为 70Ω, 测量时为往反线,则电阻为 70*2=140Ω, 而振弦传感器线圈电阻一般为 500Ω左右,会产生较大的分压效应, 降低对线圈的有效激励信号幅值。测量传感器热敏电阻时,同样存在上述导线电阻问题, 导致测量到的电阻值偏大,温度值偏低(热敏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电阻器)。

为什么传感器的频率值越来越小?
连续激振时,传感器频率会有小幅降低,属正常现象(与钢弦材料的力学特性有关), 基本在 1~2Hz。

为什么分辨率是 0.1Hz 而精度可以达到 0.2Hz?
输出频率值分辨率为 0.1Hz 是为了使用单个 16 位整数能够表示 6000Hz 以内的值, 简化数据读取,若采用保留两位小数的输出格式, 16 位整数就会超限溢出, 实际上模块内部是采用浮点计算的, 计算过程中的频率分辨率远高于 0.1Hz。 固件版本 V3.12 已增加传感器频率值高分辨率寄存器,可显示 0.01Hz。

为什么读取到的频率值精度不是 0.2?
测量模块的读数精度仅可用标准信号(如精度较高的信号发生器)来衡量,在实际连接传感器测量时,受到传感器本身精度、现场走线干扰、 信号传输衰减等多种因素影响, 均会导致模块接收到的信号自身精度下降。一般来说, 信号幅值低说明激励不够,采样质量差说明干扰较多。 另外, 频率越低时测量精度越高,反之测量精度会有所下降。

是否可以测量低频传感器(如 300Hz)?
可以, 本模块支持 30Hz~12000Hz 的频率采集, 需要注意低频率传感器在采样时需要更长的时间,应根据实际频率和期望采样数量设置合理的采样超时时长。测量频率( 读数速度) 还能再高吗?目前模块仅可实现最高 20Hz 的读数速度,对于绝大多数的应用足够了。高频的数据采集一般用于震动测量, 缘于振弦传感器的测量原理, 外界的震动本身对传感器就是一种干扰, 故此振弦传感器仅适于测量静态的力或位移等物理量而不适合测量震动,在工程应用中,对于震动的测量应使用加速度传感器,而非振弦传感器。 一秒钟几十次或几百次的读数毫无应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