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矢量网络分析仪入门第一步-什么是S参数?

楼主(2022-10-20):
在微波测量中,功率是一项重要的参数。工程师们都希望在微波电路的设计中能够将功率进行更有效的传输,而功率通常使用传输线来进行传导,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在这条传输线中,从输入端到接收端的功率是一样的,但是实际的传输过程难免会三种情况:

1.其中一部分的信号会从输入端被反射回来,就像光的折射现象一样,由于介质的不同,会产生一定的反射。
光的折射

2.一部分信号传输到其他端口

3.剩下一部分在传输的过程中通过热辐射或电磁辐射的方式被耗散了。

因此,信号在传输过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S参数就是用于描述多端口网络中射频能量的传输与反射特性。S参数下标的第一个数字表示响应端(接收端),第二个数字代表激励端(入射端),例如S11代表端口1相对于端口1输入信号的响应,而S21代表端口2相对于端口1输入信号的响应。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张图来简单了解一下双端口S参数的定义:
双端口S参数网络图

假设端口1为信号输入端,端口2为信号接收端时,则a1为端口1的入射信号,b1为端口1被DUT反射回来的信号,b2为端口2接收到的信号,此时a2为零

那么S11=b1/a1、S21=b2/a1

同理当我们以端口2作为信号输入端,端口1为信号接收端时,a2为入射信号,b2为端口2被DUT反射回来的信号,b1为端口1接收到的信号,此时a1为零

那么S22=b2/a2、S12=b1/a2

由上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用于测量单端口器件的传输与反射特性时可以测量S11,测量双端口器件时可以测量S11、S21、S22、S12,而其他的多端口器件的S参数根据入射与反射之间的传输关系有更多的S参数需要进行测量,以此验证微波电路在传输过程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