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单片机联合FPGA使用

楼主(2022-10-20):
#21ic问答# #技术资源#

使用AT32F403A作主CPU,FPGA作为从CPU,怎么去监测FPGA的运行状态呢?
我有一个想法,把MCU作为FPGA的看门狗使用,只要FPGA一段时间没有给IO翻转电平,就用MCU给FPGA复位。各位大佬,不知道这种可不可以实现呢?MCU可不可以监测到对应的IO电平翻转?

网友A:
可以用EXINT中断或 定时器捕获中断去监测

网友B:
单片机有一个定时器可以做计数模式. 你就判断数有没有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EXINT中断或 定时器捕获中断去监测

好的,我去试试,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有一个定时器可以做计数模式. 你就判断数有没有变就好了

好的,我试试,感谢大佬

网友C:
这个联和使用是需要通信协议的

楼主(点评):
是的,我准备用FSMC和FPGA通信,但是状态监测这个只是简单的监测FPGA有没有死机

网友D:
你可以把fpga当做外设进行访问设计

楼主(点评):
是的,现在就是这个想法,感谢啦

网友E:
可以实现,就是正常的通信就行,fpga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楼主(点评):
单片机和FPGA要采用并行通信,准备用FSMC

网友F:
单片机给FPGA提供一个门控的选择信号,fpga发送数据。

楼主(点评):
准备用FSMC进行数据交换,监测的话就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了

网友G:
FPGA就是可编程的逻辑器件而已,如果FPGA跑飞的话,只能说是硬件描述设计就有bug,所以关键还是要从源头去把控。

网友H:
你可以使用串口实现两者之间的 通信的

楼主(点评):
串口可能满足不了要求,准备用FSMC

网友I:
不知道at32是否有fsmc的接口

网友A(点评):
有的 ,AT32的名称是XMC。

网友J:
楼主的目标是想要监控fpga的哪些运行状态量呢

楼主(点评):
就是单纯监测FPGA有没有死机,死机的话就给它复位了。其他的数据准备用FSMC通信

网友K:
如果只需要检测是否死机的话  只要每隔一定时间输出一个电平就行

楼主(点评):
对的,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L:
使用串口通讯太麻烦了 还是模仿外加的看门狗比较省事

楼主(点评):
就是想用单片机作为FPGA的看门狗

网友M:
可以监测到电平的反转 可以使用一个定时器来实现这种监测 如果到时间还没有电平的变化 就可以对fpga进行复位

楼主(点评):
对的,就是这个想法

网友N:
不要太顾及fpga这个芯片的高级属性 把它当成普通外设来处理就好

网友O:
可以通过io口的中断来实现监测fpga的目的

楼主(点评):
是的,借鉴了2楼老哥的想法,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监测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