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单片机引脚功能介绍

楼主(2022-10-20):
通过查看单片机的规格书,我们可以知道单片机有很多引脚,有8引脚的,16引脚等。不同引脚的单片机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在应用在产品上时,先确定功能再选择需要什么功能的引脚,比如常见的I/O端口、AD/DA转换器、定时计数器和应用程序中经常使用的串行通信。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单片机引脚功能。

单片机引脚功能

由于单片机的引脚数量是有限的,而功能太多的话有时候一个引脚就需要承担多种功能,以便软件选择要使用的功能。常用的单片机引脚功能有以下几种:

一、通用I/O端口(GPIO)

输入(I)端口输入某种信号,例如开关或传感器,输出(O)端口提供驱动LED等负载的输出。端口是一个引脚(终端),它是一个输入/输出窗口,也称为GPIO(通用输入/输出)。

GPIO在参考手册和图纸中可能缩写为“PA1”,PA1表示“GPIO端口A的第一个引脚”。

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通常是共享的,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进行切换。由于GPIO是数字输入/输出端口,在输入的情况下,根据输入电压区分0或1,在输出的情况下,给出0或1的状态。

如果电源电压为3。3V,H电平将处于约2V或更高的上参考值,而L电平将处于约0。8V或更低的下参考值。通常,在单片机内部,H电平表示为1,L电平表示为0。H电平为1,L电平为0称为正逻辑,H电平为0,L电平为1称为负逻辑。在创建程序时,这个逻辑经常被反转并用于输出。

一些I/O端口可以处理模拟信号,由于可以使用的端口(引脚)有限,因此在设计阶段仔细检查规格的同时分配它们。

二、控制引脚

控制引|脚包括RST、ALE、PSEN、EA/VPP,此类引|脚提供控制信号,有些|脚具有复用功能。

1.RST:复位输入。晶振工作时,RST脚持续2个机器周期高电平将使单片机复位。看门狗计时完成后,RST脚输出96个晶振周期的高电平。特殊寄存器AUXR(地址8EH)。上的DISRTO位可以使此功能无效。在DISRTO默认状态下,复位高电平有效。

2.ALE/PROG:地址锁存控制信号(ALE)是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时,锁存低8位地址的输出脉冲。在flash编程时,此引脚也用作编程输入脉冲。在一般情况下,ALE以晶振六分之一的固定频率输出脉冲,可用来作为外部定时器或时钟使用。然而,

特别强调,在每次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ALE脉冲将会跳过。如果需要,通过将地址为8EH的SFR的第0位置”1”,ALE操。作将无效。这--位置"1”,ALE仅在执行MOVX或MOVC指令时有效。否则,ALE将被微弱拉高。这个ALE使能标志位(地址为8EH的SFR的第0位)的设置对微控制器处于外部执行模式下无效。

3.PSEN:外部程序存储器选通信号。当AT89S52从外部程序存储器执行外部代码时,PSEN在每个机器周期被激活两次,而在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PSEN将不被激活。

4.EANVPP: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控制信号。为了能从0000H到FFFH的外部程序存储器读取指令,EA必须接GND。为了执行内部程序指令,EA应该接Vcc。在flash编程期间,EA也接收12伏VPP电压。

三、外接晶振引脚

外接晶振引脚与片内的反相放大器构成一个振荡器,提供了单片机的时钟控制信号,也可采用外部晶体振荡器。

1.XTAL1:接外部晶体的一个引脚,在单片机内部,它是-一个反相放大器的输入端.若采用外部振荡器,该蚂|脚接收振荡器的信号,即把此信号直接接到内部时钟发生器的输入端。

2.XTAL2:接外部晶体的另一端 ,在单片机内部接到反相放大器的输出端,当采用外接晶体振荡器时,此引脚可以不接。

网友A:
芯片制造商决定了管脚的功能和名称,当然如果是规定了某些脚是:串口或者I2C,那就需要满足这些总线的标准。

网友B:
很多某一类型的芯片都是兼容的,那么管脚和定义基本也要满足要求

网友C:
基本功能性的引脚,电源,接地,时钟,这几类的名称可以算是约定俗成,Vcc、Gnd、clk等等。位置上也相对固定点,一般来说Vcc和Gnd在芯片两端,clk在中间多。

网友D:
专用信号输入输出端,这种情况往往有行业内的规定,比如各类串口、总线,一般来说都是遵循行业标准。

网友E:
在单片机接通电源后, 为了使内部电路正常工作, 需要复位电路为它提供复位信号,使内部电路进入初始状态, 然后才开始工作。 MCS-51 系列单片机采用高电平复位, 即外接复位电路给复位引脚送入高电平信号后, 就可以对单片机内部电路进行复位。

网友F:
单片机内部有大量的数字电路, 这些数字电路工作时需要时钟信号进行控制, 才能有次序、 有节拍地工作。 单片机内部的时钟振荡器与时钟引脚外接的定时电路构成时钟振荡电路, 产生时钟信号供给内部电路使用; 另外, 也可以由外部的振荡器产生时钟信号, 通过时钟引脚送入单片机, 供给内部电路。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隔壁家的王小琪」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sq_666/article/details/113523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