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C8T6配置PWM输入问题

楼主:
有没有GD的大神,指导一下,具体是哪里出了问题,TIM2所有通道只有CH0可以配置PWM输入成功,CH2/CH3单独配置也都失败。
TIM1的CH3配置PWM输入也失败了。。目前就只有TIM2的CH0配置成功了,可以正常识别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2022-10-21):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的,不太清楚问题点在哪里

网友A:
通道0和通道1是一路PWM输入信号使用的通道
通道2和通道3是另一路PWM输入信号使用的通道

网友A:
这张清晰点

楼主:
感谢哈,我从官网看了最新的用户手册,手册中也多次提到4路独立的输入。是不是也能通过配置来解决这些问题,你的图片让我了解了为啥官方例程里面,都是初始化中单独配置CH0,然后读取CH0之后,接着又读取CH1,我之前还纳闷,都没有配置CH1为何要读取CH1
这里回复不了图片,我在楼下贴张刚从官网下的规格书截图

网友A:
你在看看这个PWM输入捕获函数的寄存器实现配置,就更能理解了,你可以自己配置一下, 配置通道2和通道3来捕获另一路PWM输入信号,这样一个定时器测量两路的PWM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A:
不过你看这个PWM输入捕获函数时,你会发现只配置了通道0和通道1的,通道2和通道3的没有配置,你可以自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