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HDMI 3D投影时(快门式),如何解析出左右眼同步信号?

楼主(2022-10-20):
如题,最好是给出芯片型号和管脚。跪求好心人回答。简述下协议原理更好。再次谢谢!!!!!
有好心人给个投影仪(3D功能的)电路图也行,我自己分析下。跪求!

楼主:

自己顶定,跪求好心人回答。

楼主:

自己找到答案了,选择“progressive frame packing”模式,
就把左右眼的图像,做成一个大图(上面是左眼,下面是右眼),传给显示器。
百度“3D TV play 协议 详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