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MCLR经过电容接地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10-20):
PIC单片机MCLR经过电容接地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过滤MCLR端的高频分量,防止造成MCU被误触发复位

网友B:
请看数据手册,关于复位部分,应该有详细的阐述

楼主:
PIC单片机MCLR引脚只经电容接地,那这个引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

楼主:
用ICD3编程,单片机用的是内部振荡器,配置位MCLR选择使能还是不使能啊?

楼主:
当选择单片机配置为内部振荡器,MCLR内部接VDD时,ICD3提示不能同时选择这两项,为什么?

网友C:
这个是叫复位电路,使单片机复位。

网友D:
MCLR是复位脚,就是当单片机上电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状态未定期,加上这个电路后,当单片机电源正常以后,这个脚上的复位电路使这个脚上有一个低电平复位信号,使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回归到初始状态,这个过程也叫复位。

网友E:
上电延时用的吧

网友F:
使单片机复位

网友G:
既保证ICD2在线调试和在线烧录,有使用外部复位电路

网友H:
复位脚,当该脚为低电平或高电平时(有的单片机是低电平复位,有的是高电平复位),芯片复位,常用作开机复位和手动复位

网友I:
MCLR管脚除了接电容进行复位,可以用做普通的io口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MCLR管脚除了接电容进行复位,可以用做普通的io口吗

配置成内部复位,MCLR就是输入口了。因为MCLR引脚上没有上钳位二极管,在MCLR引脚上出现的高电压可能会让MCU进入编程模式。所以,最好在MCLR上加上钳位二极管。如果输入电压会超过VDD电压的话,应该串一个大电阻到MCLR,到VDD的上拉电阻不必要了。

网友K:
应该就是用于对芯片进行复位,这个接地电容的范围一般都是多大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D:
MCLR是复位脚,就是当单片机上电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状态未定期,加上这个电路后,当单片机电源正常以后,这 ...

MCLR引脚用于复位的时候和rst引脚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MCLR引脚用于复位的时候和rst引脚的区别是什么呢

都是芯片的复位脚。PIC的命名为/MCLR, AVR的命名为/RESET.

网友M:
数据手册里有典型连接图。例如PIC18F16Q41数据手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