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才能实现板子按键就能操作屏幕

楼主(2022-10-20):
STM3103ZET6驱动DGUS屏,如何才能实现板子按键就能操作屏幕,点击屏幕可以给板子返回值,进行通信?

网友A:
通信的协议是什么呢?

网友B:
板子的控制函数通过按键触发啊。

网友C:
点击板子,是触摸的吧?触摸的肯定有返回什么值的

网友D:
DGUS 是迪文图形应用服务软件的简称。是基于K600+内核迪文屏所设计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智慧型人机界面系统软件。

网友E:
那你看这个屏的手册啊。

楼主:
手册什么的并没有涉及相关内容

网友F:
查手册或找屏的FAE

网友G:
手册上有,命令格式有4个,0x80,0x81,0x82,0x83,其它看手册上有,至于屏幕设置有视频

楼主:
用电脑通过串口发送指令是可以通信的,但是我需要STM32 开发板来单独与DGUS相互控制进行通信

网友H:
自定义一个串口通讯协议

网友I:
和电脑通讯成功了,说明屏幕设置已经没问题了,和单片机通讯还有问题吗???

楼主:
对,和单片机通讯有问题

网友I:
用DGUS ToolV5.04把要显示的一些控件,地址分配,图片啥的布局好

网友J:
生成一个目录,放到sd卡,刷到屏幕里

网友K:
点击屏幕上的某个地方,会触发那个控件,进而产生一组串口指令给mcu

网友A:
mcu解析指令,知道用户点了哪个控件,输入了什么

网友A:
mcu需要显示也是通过串口给屏幕发送指令

网友G:
DGUS屏是什么屏呀

网友L:
通讯协议好像是自己定的把

网友M:
还需要专用驱动西片吗

网友N(2023-02-21):
dgus屏可以通过串口和控制板通信,控制板可以向dgus屏发送显示指令,也可以接收dgus屏的触控指令,具体通信协议要下相应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