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系列单片机的配置位能否多次配置,如何配置

楼主(2022-10-20):
PIC系列单片机的配置位能否多次配置,如何配置

楼主:
在使用管脚数少的PIC单片机时,大多数管脚集多种功能于一脚,而管脚的功能受到配置位的影响,那么我在同一个程序中可以对配置位进行多次操作吗,以实现同一程序对各个功能的测试

楼主:
如果可以,配置位的设置位置放在哪里,现在我看到的程序都是放在最上面的。

网友A:
你说的管脚的功能应该是由PPS选择的吧,跟配置位关系不大

网友B:
管脚复用的意思吗

网友C:
配置位?还是脚位配置?

网友D:
应该可以的,最典型的应用就是软件I2C的SDA引脚,根据需要动态配置为输出或输入。

网友E:
电路固定后,不就功能固定了,你还可以改来改去?

网友F:
可以的,你在程序中可以改变配置

网友G:
程序里不能改配置位, 但是你说的引脚应该是PPS控制,这个程序是可以改的

网友H:
这个不错的,持续关注楼主的**。

网友I:
肯定支持的啊

网友J:
我了解楼主的想法,曾经我也想过这样做,对于有些应用,受体积限制,只能选低引脚芯片,那么IO很少,必须复用,大部分引脚功能是通过APF或PPS定义,但有些功能只能定义配置位设置

网友K:
比喻MCLR,我当时有个应用,就是想在程序跑的时候为IO功能作功能按键

网友J:
但在深度休眠(关机模式)后,想要配置为MCLR,这样用户按键MCLR就是复位重启芯片

网友L:
也思考了这种重新定义配置位的方法,在网上找了发现行不通。后面还是想办法解决低功耗配置完成应用的。中断中调用复位命令。

网友G:
MICROCHIP的低功耗还是不错的,我的应用里最终调试好的程序,休眠后反正用胜利890C+万用表的200uA档测量显示电流为0。

网友M:
引脚是PPS控制可以改

网友N(2024-05-17):
引用 网友G:
MICROCHIP的低功耗还是不错的,我的应用里最终调试好的程序,休眠后反正用胜利890C+万用表的200uA档测量显 ...

你怕是没见识过什么CPU型号,瞎跟风瞎起哄!几十年前的单片机低功耗的就多了去!!这也叫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