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大家好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uart通讯双方的波特率最大极限可以相差多少呀

楼主(2022-10-20):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UART/RS 232通讯,由于两个设备在传输开始时是同步的,每一位的采样点通常在这一位的中点,这就要求最后一位的误差要在±1/2位之内,否则将可能导致最后一位在前一位或者下一位上被采样。对于UART/RS 232,通常以10位为一帧进行传输,start位、8个数据位、stop位。在这种情况下,1/2位相对于10位来说,则为5%。但是如果两个设备的误差都超过2.5%,则总误差有可能超过5%而导致错误。通常我们要保证每个设备波特率误差在2%以内,以达到安全的传输。如果要发送更多的位,则这个误差还要缩小。在项目开发中,最终数据能否正确顺利的传输,还要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