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RET6可以用cubemx来编程吗?

楼主(2022-10-20):
GD32F407RET6可以用cubemx来编程吗?GD32F407对标的是STM的哪一款?

网友A:
对标STM32F407,但建议直接用GD的库进行编程,不用考虑兼容性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

网友C:
GD的芯片 怎么可以用cube来编程呢  那个是st的专用工具啊

网友D:
直接这样用不可以  不过可以进行程序移植

网友E:
不建议楼主使用cube  即便是程序移植  错误肯定也不少找

网友F:
cube只是针对st的单片机开发的工具 并不适用于gd的芯片开发

网友G:
不可以  在cubemx工具里边根本选不到gd芯片的型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对标STM32F407,但建议直接用GD的库进行编程,不用考虑兼容性问题

如果对标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要考虑一下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I:
这个代码都是互相兼容的。

网友J:
之前的GD32f103的时候,直接下载程序就行。

网友K:
以用cubemx来编程,简单方便很多。

网友L:
这个不需要修改代码就可以使用的。

网友M:
这个没有用过,GD32F407RET6问题应该不大,看看是否有差异吧。

网友N:
好像是兼容的,问题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