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这个分组可以不设置的吗?

楼主(2022-10-20):
之前看过网上一些帖子说,使用STM32中断时必须要设置优先级分组。
最近看别人代码时发现没有设置分组,但是中断不受任何影响。
想请问下这个分组可以不设置的吗?

网友A:
是否不设置分组会有默认分组配置?

楼主:
默认分组是怎样的?

楼主:
没什么特殊要求,可以都用默认分组。

楼主:
默认分组是分组几呢?

网友B:
厂家主页搜你用的芯片,下载对应的STMXXX编程应用手册,可解释一切疑惑。

楼主:
谢谢,手册没有找到才来问的,网上查到了默认分组是4,手册没找到对应的说明

网友C:
怎么会没有?每个寄存器都有初始值

网友D:
我一般都是默认 很少自己设置

楼主:
我也是,就是想抠一下这个问题,刚调试状态测了一下,不设置的话,默认是组4

网友E:
刚调试状态测了一下,不设置的话,默认是组4

网友F:
默认分组就是课本上的那种

网友G:
默认分组挺好的,

网友H:
一般我都是用默认

网友I:
可以不设置,但是会浪费一点内存空间

网友J:
不设置默认分组不是0吗?

网友K:
可以,不设置就是默认分组

网友I:
可以不设置,但是建议还是设置上

网友H:
推荐设置一下分组

网友L:
还是应该 要设置的,这样多中断时不会导致程序紊乱

网友J:
中断少的话可以不设置分组

网友M:
不设置的话,默认是组4

网友N:
还是建议设置一下分组的,不然中断多了说不定会发生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K:
不设置就是默认的

网友G(2023-02-20):
可以。因为未创建任何分组,全部商品将默认加入到other分组中,所以可以。other指其他的,另外的,另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