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PI3的问题

楼主(2022-10-20):
芯片是STM32L432KC,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想用SPI3,可是用万用表测量,SPI3_SCK的时钟信号幅度才几十毫伏呀,而供电电压是3.3的,怎么回事呀?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除了时钟,还有数据信号线正常吗?

网友B:
你把SPI配置 CLK空闲时为高电平,看看电压是多少,SPI有4种模式的,默认的可能是SPI模式0,也就是CLK在空闲的时候是低电平

楼主:
刚用示波器看了MOSI管脚,程序输出0xAA,示波器上能看出波形来,幅度能达到3.3V

网友C:
万用表是测不出这么高频率的电压的

楼主:
static void MX_SPI3_Init(void)
{

  hspi3.Instance = SPI3;
  hspi3.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3.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3.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3.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HIGH;
  hspi3.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3.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3.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hspi3.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3.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3.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3.Init.CRCPolynomial = 7;
  hspi3.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DATASIZE;
  hspi3.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ENABLE;
  if (HAL_SPI_Init(&hspi3)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空闲时时钟设置成高了,时钟信号的幅度还是50毫伏左右

网友A:
发送一个字节后,断点打到发送数据的哪一行代码那里的下一条语句,再量一下CLK的电压

网友D:
那就要检查下外围电路了,总结一下你的说法,MOSI能够发送出波形0xAA,说明SPI能够工作,时钟门控,配置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在SPI发送完一个数据后,SPI的CLK信号在空闲状态下应该是高电平的,你测量到的是低电平。建议断电后,用万用表 量下CLK是否短路了

楼主:
是否是因为管脚跟jtag功能复用引起的,只是在CUBEMX的Pinout界面的SYS->debug选了Serial Wire,但在程序中没看出差别来,还需要做什么么?

网友E:
如果是这样, 那就不连JTAG,把程序烧录到STM3里面,然后断电上电,通过示波器抓一下CLK波形,看看有没有跳动

楼主:
现在我用的是SWD下载Debug的呀

网友F:
    那你可以不debug吗?

楼主:
在CUBEMXPinout界面的SYS->debug选了Disable,将程序烧录进去,示波器测量SPI3_CLK还是只有不到50毫伏的幅度,MOSI幅度在3.3V,

楼主:
另在断电情况下用万用表测了,SPI_CLK管脚跟地没有短路,现在SPI3外面没有接任何外设呢

网友G:
MOSI 和CLK信号一起量, 用示波器看看MOSI在发送0xAA波形的时候,CLK始终的变化。 抓瞬时波形。

网友H:
你这个示波器是多大频率的?

网友I:
换成SPI2试下,或者用SPI1,有可能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J:
看下波形,不要相信万用表

网友K:
换成SPI1和SPI2试一下

网友L:
SPI3的配置代码有问题吧,对照例程检查一下。

楼主:
示波器你的那个表笔是x10的吗

网友M:
别用万用表测  只能用示波器看 用万用表看的不准

网友N:
用万用表怎么能测这个啊 楼主 亲呀!!!!

网友M:
亲 不能用万用表的 他给你平均了

网友M:
用示波器卡 别用万用表 万用表看这种信号不**的

网友O:
首先确认下SPI及相关复用脚配置好了。

网友P:
SPI时钟也开启了。

网友Q:
这些OK了,再检查下相关API函数以及外部硬件线路。

网友N:
不知是否使用Cubemx进行配置的,如不是,最好用它来配置。

网友K:
检查下配置是否正确吧!

网友R:
用示波器看啊!

网友S:
频率太高万用表测不出来吧

网友T:
万用表测不出这么高频率的电压吧

网友U:
除了时钟,还有数据信号线正常吗

网友V:
是否是因为管脚跟jtag功能复用引起的

网友S:
用示波器看下数据信号线正常吗

网友W(2024-05-21):
万用表不能在这么高的频率下测量电压

网友X:
万用表测量波形的电压是不可靠的

网友Y(2024-06-21):
你的示波器是什么频率?

网友Z:
频率对于万用表来说太高了

网友AA(2024-11-12):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AB: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AC: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AD: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AE: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网友AF: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AG: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AH: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AI: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AJ: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AJ(2025-03-14):
你 SPI3 配置的是 硬件 SPI 还是 模拟 SPI?如果是硬件 SPI,确认是否正确使能了 SPI3 外设时钟。

网友AH:
试试用 HAL_SPI_Transmit() 发送点数据,看看 SCK 有没有正常跳变,不发送数据 SCK 可能是静态电平。

网友AE:
SPI3_SCK 可能是没正确配置 GPIO,看看 CubeMX 里 SCK 的 GPIO Mode 是不是设置成了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网友AD:
如果你用的是 低功耗模式,检查一下是否有 GPIO 低功耗配置 影响了 SPI3 时钟输出。

网友AC:
你有没有打开 SPI3 的 时钟使能?检查 __HAL_RCC_SPI3_CLK_ENABLE(); 是否正确执行了。

网友AF:
用 HAL_GPIO_TogglePin() 直接手动翻转 SCK 引脚,看看是否能输出 3.3V 的信号,以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AG:
量出来只有几十毫伏,会不会是 SCK 引脚没正确切换到 AF 模式,试试手动设置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6_SPI3;。

网友AB:
你接的 SPI 设备有没有影响?试试直接把 SPI3_SCK 悬空测量,避免外部电路拉低信号。

网友AI:
还有一种可能是 板子焊接问题,检查 SPI3_SCK 的焊点或者换一块板子试试。

网友AA:
你 SPI3 的 工作模式 选对了吗?如果是 从机模式,SCK 由主机提供,STM32 不会主动输出时钟信号。

网友AK:
SPI3通讯过程中出现问题,表现为数据传输错误或通讯不稳定。

网友AL:
万用表一般测不到高频辛信号,得用示波器。

网友AM:
万用表测量时是实时读数,不是平均数,直接看数值就对了。

网友AN:
频率太高,万用表跟不上,得用专业的频谱分析仪。

网友AO:
确认SPI和复用脚配置,确保正确连接。

网友AP:
大概率是没有配置引脚为输出。

网友AQ:
尝试SPI2或SPI1,可能电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