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LC的RHPZ是由什么引起的?

楼主(2022-10-20):
LLC经过EDF建模得到的小信号模型有一个RHPZ。设计环路补偿器时,通常会把系统截止频率设置在RHPZ的十分之一以下,那会导致一个现象:如果RHPZ本身频率不高,那么截止频率必然低。此时要保证截止频率附近频率区段为-20dB/dec的话,那么低频段的增益必然不高。低频段增益低,那么系统稳态误差会很大。总结起来就是RHPZ的频率会限制环路低频段增益,从而影响稳态误差。所以:
我的第一个疑惑是这个RPHZ是由什么引起的?
第二个疑惑是在选取指标时,各个指标对RHPZ的频率影响是如何的?

网友A:
LLC 有右半平面零点?请把你看的文章贴出来,没有听说LLC会存在右半平面零点。从拓扑能量传输时序角度考虑我是想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