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系列最小系统中晶振要求

楼主(2022-10-21):
使用的STM32L053芯片,现在怀疑最小系统有问题,想问该系列芯片对晶振要求或者相关资料推荐

网友A:
下载STM32CubeMx软件,创建工程配置时钟时,就可以看到HSE外接晶振的频率范围为1~25MHz;

网友B:
先可以尝试使用内部晶振,看看有没有问题。一般对晶振的电容有要求

网友C:
如果是用ST-LINK 烧录,不需要外部晶振的,用的是HSI 工作。 如果是boot loader 中的串口,用的也是内部HSI。

网友D:
查看一些芯片手册,里面都有一些需求,CUBEmx中也有设置范围

网友E:
一般对晶振的电容有要求

网友F:
用的是HSI不需要外部晶振

网友G:
可以尝试先用内部晶振

网友H:
STM32的晶振一般使用8MHz或者25Mzh,这样好匹配。

网友I:
创建工程配置时钟时,就可以看到HSE外接晶振的频率范围

网友J:
HSI不需要外部晶振

网友K:
HSE外接晶振的频率范围为1~25M

网友L:
可以尝试使用内部晶振,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M(2024-08-31):
LSE 用于实时时钟(RTC)和低功耗模式下的计时。

网友N(2024-11-12):
一般PCB是V-CUT,

网友O: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P: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Q: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R: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S: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