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0c8t6 adc读值有出入 ,太奇怪了

楼主(2022-10-21):
问题是这样的 ,我用到了adc_in8 adc_in9 和 adc_in15 三个脚,我先是单独按照8和9的要求初始化了adc,读出来的8和9的值正常,因为模式问题,只适用adc_in 1-14,就没有读取15,,然后我又加了单独读取15的adc初始化,不读取8和9,15读出来的值正常,我就尝试 先调用8和9的adc初始化,读取8和9,再调用15的adc初始化,读取15,我发现 只能8和9的值正确,15就是不正确,求大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对于G0系列ADC, 有两种ADC序列扫描模式。

你现在用到CH14以后,那么扫描模式 要选择 sequencer set to not fully configur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