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板子肯定没问题,用cubeprogrammer烧录报错

楼主(2022-10-21):
使用cubeprogrammer对正点原子的mini板烧录时,报错Error: Activating device: KO. Please, verify the boot mode configuration and check the serial port configuration. Reset y**ice then try again... boot0已拉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个没事可以对着数据手册多看看。而且确认一下你用的哪种烧录方式?

网友B:
请问你用的哪种烧录器?采用的什么烧录方式?

网友C:
楼主用的正原电子的哪一款板子了?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D:
你要是使用link烧录的话,不需要将boot0拉高的,如果用串口,需要将BOOT1还拉低才行

网友E:
你这个报错提示你用串口烧录的啊,而且是提示激活失败,让你按一下复位试试

网友F:
你用STlink烧录呗,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G: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建议楼主选择使用STlink或者jlink烧录,比较快,而且好用

网友H:
将boot0拉高,boot1拉低,然后烧录试试

网友I:
你是不是时序没弄对啊,串口烧录是需要时序的,就DTR什么的那些

网友J:
你看看正点原子的教程,如何使用串口烧录程序的视频教程

网友K:
你串口方面配置的对么?能给截个图不

网友L:
板子建议单独供电,串口与板子要共地才行

网友M:
你就单把boot0拉高了,但是boot1你没处理,这样不行的

网友N:
楼主用的哪种烧录器啊

网友O:
用串口,需要将BOOT1拉低才行

网友P:
只拉高了boot0,boot1没处理

网友Q:
如果用串口,还需要将BOOT1拉低

网友R:
用STlink烧录试试

网友S:
如果用cube这个软件烧录出错,可以用 ST-LINK Utility试试的

网友T:
你开发板连接应该是正确的,但是你主板单独供电了么

网友U:
一般情况提示这种信息,你可能是用的串口烧录方式吧,开发板的boot你要配置好

网友V:
你可以用德飞莱或者用sscom软件实现ST的串口烧录的

网友W:
换成jlink烧录吧,这种不需要对硬件进行boot的配置,能好一些

网友X:
我觉得串口烧录很慢,而且很麻烦,很容易忘记boot之前的高低电平设置,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Y:
波特率设置是多少呢?还有信息提示你是boot模式校验一下,还有com端口看看

网友Z:
板子没问题啊?你可以换个板子试试串口是否能正常烧录呗,因为虽然板子能正常运行,但是有些引脚坏了,属实也能正常运行,但是烧录之类的就操作不了

网友AA:
你把boot0设置高,boot1设置0,然后再重新接一下串口试试看

网友AB:
如果你手里有STlink或者jlink,用这种硬件搭配keil烧录看看吧,也许比用串口烧录省事儿

网友AC(2024-06-23):
一般情况下应该配置问题,修改一下配置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D(2024-11-16):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AE: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AF: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AG: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AH: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AI: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AJ: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AK: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AL: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