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高边电流采集电路疑问

楼主(2022-10-21):
LT1494的最大供电电流为1.5uA,所以流过RA的电流约等于流过RB的电流;

但没想明白为什么Vo与IL的计算公式;

还请大神帮忙分析下;

谢谢。

网友A:
这型号怎么没查到呢。
简单的说就是RA与Rs电压相等,RB与RA电流相等,有点像压控恒流源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怎么没查到呢。
简单的说就是RA与Rs电压相等,RB与RA电流相等,有点像压控恒流源的意思。

谢谢回复,附件为我找到的规格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附件为我找到的规格书

手册里看到的就是普通轨到轨运放,并非专门用于高边电流采样,我的图里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附件为我找到的规格书

是我理解有误,它们的工作方式不一样,测电流的原理是一样的,还有点像LM317那种工作模式。

网友B:
IL * RS = IRA*RA = IRB*RA = VO/RB*RA =VO* (RA/RB);
VO= IL * RS *(RB/RA).

网友C:
这个公式是正确的。

网友D:
这个电路需要p型结型场效应管

才能输出小电流的电压值

pjfet,不好找。

网友D:
找到不用pjfet的运放形式:

楼主的电路,就是把运放的输出级的下管当作一个共射带电流反馈的放大器。

我用pc817,改成一个隔离电流采样器,也是可以的。其中第二个光耦,接成5V也行,已经被被很好的线性化了。当然实际运用过程中需要加点补偿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