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130问题求教

楼主(2022-10-21):
啥都没动,上来就弄个官方固件包的LED点亮程序,也是啥都没动,直接调试,发现滴答计时器的delay_1ms(1000);的实际延时有10秒左右,找到配置函数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000Hz interrupts */
if(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0U)){
/* capture error */
while(1){
}
}
/*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0U);
}
把1000U改成了10000U,回复到1秒左右(没示波器,目测大概1秒左右)
发现啥都没动就有时钟的问题,例程就有问题,继续找原因发现系统时钟配置为72M,瞎改到8M,上面的回复到1000U,正常。
现在开始调试串口,引脚都设置OK,死活调试不出来,估计波特率不对,波特率时钟封装一大堆,怎么调都不知道,真难搞,这有这么难搞吗?听说很简单啊,都封装好的,直接拿来用?怎么这么难搞,搞的还要去读底层代码,看他们怎么封装的,

目前为止只点亮了LED

网友A:
板子是啥?晶振频率呢?和程序里的匹配吗?

网友B:
人家例程的晶振和你实际使用的晶振是一样的不

网友C:
很有可能固件包的程序和实际应将并不匹配

网友D:
需要按照实际硬件重新配置时钟源以及分频倍数

网友E:
时钟配置不符合实际情况或者硬件晶振和代码不一致

网友F:
官方固件包不是肯定就能和电路板匹配的  首先要确定使用的硬件环境

网友G:
差的倍数多了点哈  看看分频倍频那边的参数配置吧

网友H:
可能固件包的程序和实际应将并不匹配

网友I(2022-11-23):
首先问题肯定是晶振问题,确认一下实际程序晶振和板子上的晶振频率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的肯定会导致问题

网友J:
是例程问题还是设置问题呢?例程问题得给官方反馈一下,让他们更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