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测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2-10-21):
各位大佬有空吗,帮忙解解

网友A:
OPA 输入的直流偏置电阻没平衡。比如U3B:
in+ 直流偏置电阻 =R10+R14+R1//R3 >126K;
in- 直流偏置电阻 = R12= 1K。

LM358 in 脚偏置电流是20nA~50nA。20nA *126k 就会造成 2mV 偏差。50nA x126k 会造成6mV 偏差。

网友B:
这不是微芯的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