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关于CW32的oled屏的显示实现(SPI)

楼主(2022-10-21):
本文通过运用CW32F030芯片的SPI来实现0.96寸的oled屏幕显示。接下来我们一共分为这几个步骤进行配置。

首先我们需要配置相关的IO口以及SPI的初始化:

void OLED_Init_GPIO(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PeriphClk_Enable1(RCC_APB1_PERIPH_SPI2, ENABLE);         //使能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A3,4,5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高速度输出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3,4,5
        GPIO_WritePin(CW_GPIOA,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SET);
}       //要注意这个时钟使能是GPIOA的,选择pin口,记得调试

#define PAGE_SIZE    8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YLevel       0xB0
#define        Brightness         0xFF
#define WIDTH              128
#define HEIGHT              64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define OLED_CS   GPIO_PIN_3  //片选信号           PA03      我们的cw32需要改成自己的cs,dc和rst
#define OLED_DC   GPIO_PIN_4   //数据/命令控制信号  PA04
#define OLED_RST  GPIO_PIN_5   //复位信号           PA05

//-----------------OLED端口操作定义----------------
#define OLED_CS_Clr()  GPIO_WritePin(CW_GPIOA,OLED_CS,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CS_Set()  GPIO_WritePin(CW_GPIOA,OLED_CS,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DC_Clr()  GPIO_WritePin(CW_GPIOA,OLED_DC,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DC_Set()  GPIO_WritePin(CW_GPIOA,OLED_DC,GPIO_Pin_SET)

#define OLED_RST_Clr()  GPIO_WritePin(CW_GPIOA,OLED_RST,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RST_Set()  GPIO_WritePin(CW_GPIOA,OLED_RST,GPIO_Pin_SET)

这里我们将GPIOA的PIN3模拟设置成cs片选引脚,PA04设置为DC,PA05设置成RST引脚,并且配置其操作宏定义。配置完IO口以后,我们需要配置SPI的相关初始化。

#include "cw32f030_spi.h"
#include "cw32f030_gpio.h"
#include "cw32f030_rcc.h"

#define  SPI_MASTER //主机模式
//#define  SPI_SLAVE  //从机模式

//SPI
#define  SPIx                           CW_SPI2
#define  SPIx_CLK                       RCC_APB1_PERIPH_SPI2
#define  SPIx_APBClkENx                 RCC_APBPeriphClk_Enable1

//SPI GPIO
#define  SPIx_SCK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A
#define  SPIx_SCK_GPIO_PORT             CW_GPIOA
#define  SPIx_SCK_GPIO_PIN              GPIO_PIN_2
#define  SPIx_SCK_AF()                  PA02_AFx_SPI2SCK()

#define  SPIx_MISO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A
#define  SPIx_MISO_GPIO_PORT            CW_GPIOA
#define  SPIx_MISO_GPIO_PIN             GPIO_PIN_0
#define  SPIx_MISO_AF()                 PA00_AFx_SPI2MISO()

#define  SPIx_MOSI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A
#define  SPIx_MOSI_GPIO_PORT            CW_GPIOA
#define  SPIx_MOSI_GPIO_PIN             GPIO_PIN_1
#define  SPIx_MOSI_AF()                 PA01_AFx_SPI2MOSI()

#define  SPIx_CS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A
#define  SPIx_CS_GPIO_PORT              CW_GPIOA
#define  SPIx_CS_GPIO_PIN               GPIO_PIN_3
#define  SPIx_CS_AF()                   PA03_AFx_SPI2CS()

//CS LOW or HIGH
#define  SPIx_CS_LOW()                               PA03_SETLOW()
#define  SPIx_CS_HIGH()                              PA03_SETHIGH()

void SPI2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SPI2管脚
        RCC_AHBPeriphClk_Enable( SPIx_MISO_GPIO_CLK|SPIx_SCK_GPIO_CLK |  SPIx_MOSI_GPIO_CLK |
    SPIx_CS_GPIO_CLK, ENABLE);
        SPIx_APBClkENx(SPIx_CLK,ENABLE);
    SPIx_SCK_AF();
        SPIx_MOSI_AF();
    SPIx_MISO_AF();
//        SPIx_CS_AF();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3 | GPIO_PIN_2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CW_GPIOA->BSRR = bv3);
        //SPI2配置选项
        RCC_APBPeriphClk_Enable1(RCC_APB1_PERIPH_SPI2,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Speed        = SPI_Speed_Low;
        SPI_Init(CW_SPI2, &SPI_InitStructure);

        //使能SPI2
        SPI_Cmd(CW_SPI2, ENABLE);
}

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用SPI2作为我们的传输通道,并且根据OLED屏的性质将其时钟极性和时钟边沿,配置完IO口以及SPI的初始性质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配置OLED的传输函数以及相关配置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
                OLED_DC_Set();
        }
        else
        {
                OLED_DC_Clr();
        }
        OLED_CS_Clr();
        //这边的是spi.c的文件
        SPI_SendData(CW_SPI2,dat);
        while(SPI_GetFlagStatus(CW_SPI2,SPI_FLAG_RXNE) == RESET);
        SPI_ReceiveData(CW_SPI2);//这三行代码是配置数据的传输
}     //看DC也就是我们的spi数据命令选择脚是根据调用时候输入的cmd来控制,cmd是0的时候是控制,1的时候是数据

通过这个初始的传输函数,我们能将数据从主机传输到从机。通过以上配置我们就能自己配置相关的我们想要在OLED屏幕上显示的内容。下面是主函数的配置

#include "main.h"
#include "system_cw32f030.h"
#include "interrupts_cw32f030.h"
#include "oled.h"
#include "gui.h"
#include "test.h"
#include "core_cm0plus.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0);             //使oled屏清空
        while(1)
        {
                TEST_MainPage();         //主界面显示测试
                OLED_Clear(0);
                Test_Color();            //刷屏测试
                OLED_Clear(0);
                Test_Rectangular();      //矩形绘制测试
                OLED_Clear(0);
                Test_Circle();           //圆形绘制测试
                OLED_Clear(0);
                Test_Triangle();         //三角形绘制测试
                OLED_Clear(0);
                TEST_English();          //英文显示测试
                OLED_Clear(0);
                TEST_Number_Character(); //数字和符号显示测试
                OLED_Clear(0);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CLK = HSI = 24MHz = HCLK = PCLK
  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2);

  //外设时钟使能
  RCC_AHBPeriphCl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PeriphClk_Enable1(RCC_APB1_PERIPH_SPI2, ENABLE);

}

网友A(2022-12-04):
感觉oled不如lcd好用呢。

网友B:
中景园电子0.96寸oled怎样才能点亮

网友C:
OLED我用的是SPI的程序

网友D:
0.96寸oled显示屏耗电多少呢?

网友E:
OLED就是贵点

网友F:
这个屏幕显示为什么需要闪烁呢?

网友G:
有带有字库的oled模块吗?

网友H:
0.96寸OLED显示屏,怎么显示汉字?

网友I:
0.96寸OLED模块如何将屏幕使能成一种底色?

网友J:
0.96寸的oled这次字库的吗?

网友K:
屏幕刷新点速度怎么样

网友L:
是不是可以通过dma实现刷新呢

网友M:
0.96寸OLED怎么显示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