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用CW32实现2.4G无线传输

楼主(2022-10-21):
前言
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能家居,遥控飞机进入了我们大家的生活中,而2.4G的无线传输因为其免费开源被广泛使用,而现在MCU国产化又是我们国家发展芯片的大趋势,所以本文就CW32F030系列的开发板实现无线传输通信,为以后的智能家居可能会提供一点帮助。

一、无线传输的基础
我们是使用CW32F030的SPI已经市面上常见的NRF24L01模块来实现两块开发板之间的无线传输,可以远程控制另一块开发板的点灯或者其他操作

二、配置步骤以及功能实现
1.配置LED以及按键KEY,SPI的设置
代码如下:

#include "cw32f030.h"
#include "led.h"
#include "cw32f030_rcc.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CW_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Pin(CW_GPIOB, GPIO_PIN_9, GPIO_Pin_RESET);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CW_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Pin(CW_GPIOB, 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

}

#include "cw32f030.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cw32f030_rcc.h"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_PULLUP;//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_PULLU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引脚配置

extern uint8_t status_key;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uint8_t flag_key0,flag_key1;
        if(KEY0==0)
        {
            flag_key0++;
            if(flag_key0==1)
            {
                status_key=1;
            }
            if(flag_key0>2)flag_key0=2;
        }
        else
        {
            flag_key0=0;
        }

        if(KEY1==0)
        {
            flag_key1++;
            if(flag_key1==1)
            status_key=2;
            if(flag_key1>2)flag_key1=2;
        }
        else
        {
            flag_key1=0;
        }
        delay1ms(10);
}

void SPI2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SPI2管脚
   RCC_AHBPeriphClk_Enable( SPIx_MISO_GPIO_CLK|SPIx_SCK_GPIO_CLK |  SPIx_MOSI_GPIO_CLK |  SPIx_CS_GPIO_CLK, ENABLE);
     SPIx_APBClkENx(SPIx_CLK,ENABLE);
     SPIx_SCK_AF();
     SPIx_MOSI_AF();
     SPIx_MISO_AF();
     //SPIx_CS_AF();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6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CW_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CW_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CW_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CW_GPIOF->BRR = bv1);
    //SPI2配置选项
    RCC_APBPeriphClk_Enable1(RCC_APB1_PERIPH_SPI2,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Speed    = SPI_Speed_Low;
    SPI_Init(CW_SPI2, &SPI_InitStructure);

    //使能SPI2
    SPI_Cmd(CW_SPI2, ENABLE);  }

2.配置NRF24L01的初始化以及收发的函数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A ,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5;//CE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4;//CS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Pin(CW_GPIOA,GPIO_PIN_4 ,GPIO_Pin_SET);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3;//IRQ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_PULLUP;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2_Init();           //初始化SPI,在这里所有的引脚配置完毕

        GPIO_WritePin(CW_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Standby
        GPIO_WritePin(CW_GPIOA, 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SPI片选

        while(NRF24L01_Check());        //2.检查NRF24L01是否在位.
        NRF24L01_RX_Mode();
}

uint8_t NRF24L01_TxPacket(uint8_t *txbuf)
{
        uint8_t sta;

        GPIO_WritePin(CW_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GPIO_WritePin(CW_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启动发送
        while(NRF24L01_IRQ!=0);//等待发送完成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MAX_TX)//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X_OK)//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uint8_t NRF24L01_RxPacket(uint8_t *rxbuf)
{
        uint8_t sta;
        //SPI1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9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RX_OK)//接收到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0;
        }
        return 1;//没收到任何数据
}

3.主函数的实现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const char on[]={"ledon"};
const char off[]="ledoff";
uint8_t command[8];
uint8_t status_key;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uint8_t momo,key,mode;
             uint16_t t=0;
       LED_Init();
       KEY_Init();
       NRF24L01_Init();
             uint8_t tmp_buf[33]={0x03,0x03};
             uint8_t  tmp_buf_2[33]={0x30,0x30};

       while(1)
      {
             NRF24L01_TX_Mode();
                   if(KEY0==0)//读取按键0
                   {
                                    delay1ms(10);
            if(KEY0==0)//读取按键0
                        {
                                     momo=1;
                         // NRF24L01_TxPacket(tmp_buf);
                        }
                   }
                if(KEY1==0)//读取按键0
                {
                                 delay1ms(10);
         if(KEY1==0)//读取按键0
                {
            //NRF24L01_TxPacket(tmp_buf_2);
                        momo=0;
                }
                }
                if(momo==0)
                {
                  NRF24L01_TxPacket(tmp_buf);
                  LED0_OFF;
                }
                if(momo==1)
                {
                                  NRF24L01_TxPacket(tmp_buf_2);
                      LED0_ON;
                }

                        {

                 delay1ms(10);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CLK = HSI = 24MHz = HCLK = PCLK
  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2);

  //外设时钟使能
  RCC_AHBPeriphCl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A | RCC_AHB_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PeriphClk_Enable1(RCC_APB1_PERIPH_SPI2,ENABLE);
}

接收端的配置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const char on[]={"ledon"};
const char off[]="ledoff";
uint8_t command[8];
uint8_t status_key;
uint8_t tmp_buf[33];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uint8_t momo,key,mode;
             uint16_t t=0;
       LED_Init();
       KEY_Init();
       NRF24L01_Init();

       while(1)
        {
                  NRF24L01_RX_Mode();
            NRF24L01_RxPacket(tmp_buf);

                if(tmp_buf[0]==0x03|tmp_buf[1]==0x03)
                {
                LED0_ON;

                }
                else{
                LED0_OFF;
                }
                delay1ms(10);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CLK = HSI = 24MHz = HCLK = PCLK
  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2);

  //外设时钟使能
  RCC_AHBPeriphCl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A | RCC_AHB_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PeriphClk_Enable1(RCC_APB1_PERIPH_SPI2,ENABLE);
}

总结
通过设置中断是可以实现两块板子之间的双向传输功能。

网友A(2022-12-04):
传输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网友B:
这个如何实现双工通信呢?

网友C:
最大可以支持多少个节点实现通信呢?

网友D:
最低成本就是nrf2401了。

网友E:
这个用的是zigbee实现的吗

网友F:
硬件spi驱动的NRF24L01吗?

网友G:
芯源有带无线或者蓝牙的MCU吗?

网友H:
这个NRF24L01中断怎么应用的 ?

网友I:
还以为是芯源出了带2.4G无线的MCU呢。

网友J:
传输距离多远啊?

网友K(2023-01-05):
有完整的设计电路吗?

网友L:
是否使用了中断来接收数据呢?

网友M:
推荐使用zigbee,更简单。

网友N:
我以为是无线控制的模块呢

网友O:
NRF24L01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P:
怎么同时配置为发送或者接收?

网友Q:
这个双向通信的时候,是否会响应到发送或者接收?

网友R:
最大的传输距离是多少?

网友S:
怎么实现数据的互传?

网友T:
无限传输可以使用zigbee的。

网友U:
2.4G可以实现wifi的功能吗?

网友V:
两个板子之间不要用NRF24L01,这个是单工通信呢。

网友W:
NRF24L01的性能一般。

网友X:
NRF24L01最大多大传输距离呢?

网友Y:
硬件spi驱动的吗?

网友Z:
如何启动NRF24L01的中断呢?

网友AA:
NRF系列2.4G模块现在很少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