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芯源cw32f030c8t6用keil5编译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2-10-21):
问题:下图不显示芯片数据,点击add,里面也没有所需的芯片。

解决方法:点击魔法棒->Device->在对话框中找到对应的芯片(我需要的是cw32f030c8)点击 ok。之后再去上图中点击add,选择cw32f030c8即可。
如果在Device中没有找到相应的芯片,应该去芯片官网下载该芯片的软件包,然后双击安装该软件包(软件包的格式大致为:巴拉巴拉cw32f030(芯片名)巴拉巴拉.pack)

另外:cw32也可以用jlink下载,我使用的是jlink_ob,如下图**“Port”**要择选 SW

网友A:
安装Pack后,就会有对应的下载算法,如果没有估计就是Pack没安装好。

网友B:
这种情况下一般和你的pack包安装有关,楼主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C:
重装一下pack包试试

网友D(2022-12-02):
安装cw32f030c8t6的元器件包。

网友E:
cw32f030c8t6竟然支持stm32的所有的工具呢。

网友F:
这个问题,官网的资料有回答的。

网友:
cw32f030c8t6跟哪些芯片可以互相的替换呢?

网友C:
pack包没装好的问题吧

网友G:
芯片没选对,对于的Flash下载算法也不会有。

网友H:
这个解决办法最重要的一步骤是安装Pack包。

网友A:
没有下载算法,编译不会出问题,就是下载程序的时候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