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_ISP 波特率计算 有一个错误

楼主(2022-10-21):
这个波特率是可以实现的,手工计算 是 0xFE.

楼主:
我也是 6.90S,点击 9600 提示我无法产生指定波特率,看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 6.90S,点击 9600 提示我无法产生指定波特率,看截图

估计是个小bug,最后选波特率会显示无法产生,最后选一下其他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看明白

网友C:
我的是正常的。

网友C:
这个论坛我一直上传不了图片和附件,谁能告诉**作步骤?

我点了“图片”,提示输入地址,然后就是上面的那样,只显示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论坛我一直上传不了图片和附件,谁能告诉**作步骤?

我点了“图片”,提示输入地址,然后就是上面的那 ...

在 右边高级模式里,先把图片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