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穿,穿通与夹断,负阻与转折。

楼主(2022-10-21):
一次击穿是导通,二次击穿是破坏。

负阻与击穿是PN结内部的事,穿通与转折是结与结的交集。

穿通是耗尽层扩张连通,还未达击穿电压就突然丧失阻断能力。

若连通的耗尽层是自己的,则阻断能力不丧失而且可控,这就是夹断。

转折的机制是正反馈,漏电够大,机制就被引动,使器件开通。

网友A:
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  ,是 二极管 吗,它的负阻是 PN结 的自我实现吗 ?!

网友A:
一次击穿 包括哪些?!
PN结 的击穿 跟绝缘体的击穿 有否差别 ?!

网友A:
穿通及二次击穿,只是 BJT 的事吗 ?!

网友A:
光归纳,不解释 ?!

网友A:
负阻与耐压 不两立。

网友A(2022-11-23):
同样是转折,一个是负阻,一个是开关,
我怀疑,五层DIAC 其实就是 SIDAC,跟它结构相同的有 矽对称开关(SSS) ,
SSS跟TRIAC  同为强电用器,电源电压都不超过 VBO,SSS 的开通方式像 TSS(半导体放电管) 那样。

三层 DIAC

三层 DIAC

五层 DIAC

五层 DIAC

网友A:
网上资讯纷芸,就连图解也莫衷一是,
如果我的推理没错,ΔV段 就是那些竖线,亦就是 击穿区,VF 在放大(线性)区。

从击穿区返回放大区

从击穿区返回放大区

太抠门了

太抠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