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差分探头和隔离探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0-21):
价格:1000 元
有时,示波器测量电位差的电控系统通常是危险的。这种风险可能来自机器设备的短路故障或电位差本身。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或电子工程师,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测量困难,如测量三相电源或测量电压供电系统的测量体。接地线连接到开关电源。同时,示波器的每个安全通道也是普通的,并且连接到开关电源。在我用示波器检测数据信号的情况下,我该如何接地装置来防止短路故障?
针对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会说,断开示波器供电系统处的接地线端就可以了。不过这样可能会造成探头夹子和示波器金属材料位置通电,进而存在安全风险。此时一般有五种解决方案。首先它是一种带隔离安全通道的示波器,另一种是用差分探头进行测量。或是选用A-B伪差分测法,或选用浮地测量,或用隔离变电器隔离供电系统进行示波器开关电源。
隔离示波器,安全通道和通道中间,每条安全通道互相独立隔离,与此同时与其他非隔离元器件隔离。隔离示波器通常配搭专业制定的无源探头,这类探头在BNC扣起来的连结是绝缘电阻的,用于避免产生触电事故。隔离示波器是隔离示波器的前面电源电路和AD及后边的采集系统,比较合适低电压,对信息的精密度比较好,谐波失真低。
差分探头一般合适髙压,有着一定的安全系数优点,并且差分探头可以改进测量品质,它保证了平衡测量键入电容器,可以安全性地测量电源电路中一切点中间的工作电压。和隔离示波器对比而言,便是检测工作电压和波型维持复原度,检测噪音的差别。髙压用差分,低电压用隔离示波器。可是也不是一定的,得看详细的接口测试而定。差分探头可使用于浮地工作电压测量、弱电或髙压隔离测量、开关电源设计、UPS开关电源、变频调速器、镇流器设计方案、电机驱动器设计方案、电磁感应加热﹑电滋炉、电焊工试验和电力工程传动系统试验等。
A-B伪差分测法,一个示波器安全通道测量测试用例“正级”,另一个示波器安全通道测量测试用例“负级”。随后根据示波器的数学课作用,将2个安全通道做差,也可以得到必须的波型。但这类测量方式只合适共模数据信号的力度与差模数据信号同样或更低时,且共模成份是直流电源或50Hz那样的低频率电源插头的运用。
什么叫浮地测量?要了解全部的工作电压测量全是测量2个点中间的电流差,因而全部的工作电压测量实际上全是差分测量。而工作电压测量,一种是参照地脉冲信号测量的,一种是是非非参照地脉冲信号测量的,这类非参照地脉冲信号测量的便是浮地测量。前边说的把示波器供电系统处的接地线端断掉,或是应用蓄电池输电的示波器,就全是浮地测量。
自然,安全风险前边也讲了,除开存有应用工作人员触电事故安全隐患,示波器地电位差髙压波动,还有可能造成示波器常见故障,导致测量偏差。示波器开关电源用隔离变电器隔离供电系统是此外一个测量浮地工作电压的安全防护的方式,隔离变电器并没有到地的电阻器途径,对漏电流出现异常灵巧的使用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挑选,可是也附加提升了成本费,并且隔离变电器非常大,不便携式。
以上就是关于差分探头和隔离探头有什么区别,如您使用中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登陆西安普科电子科技www.prbtek.com进行了解
原文来自:http://www.prbtek.com/NewsDetail/10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