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下:新唐M483的PWM互补模式,为什么修改频率时刻不是两个通道同步修改?TKS

楼主(2022-10-21):
M480的PWM,很奇怪,理论上互补模式,只操作一个通道,但修改频率时,为什么两个通道不在同一时刻修改呢?TKS。
波形如下

网友A:
没试过,难道修改后不是同时生效的吗

网友B:
你改变频率时操作的代码太多,应该只有一条指令直接写寄存器改变两个通道。

网友B:
你发的代码只适合初始化时使用,运行中不应该设置频率时有改变占空比,不应该有设置使能等动作。

网友C:
你的代码不是互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代码不是互补模式

就是用的互补,不修改频率,只修改占空比,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