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纹波20MHZ限定

楼主(2022-10-21):
我们每次测纹波的时候,都记得传统而来的要求:带宽限定20MHZ;
测噪声的时候,用全带宽;
于是我就很纳闷,这个是什么原因?
难道没有20MHZ以下的噪声?
难道没有20MHZ以上的纹波?

xch
灵魂拷问

网友A:
很多年前制定标准的实验室仪器就是20M的

为啥,另外我们需不需要测量噪声?

网友B:
纹波一般指电源纹波,电源是提供能量的,20M以上的纹波所含能量极少,可以忽略不计。
噪声一般指信号,信号么,对能量要求不高。
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说错勿怪。

网友C:
用20MHz来区分纹波和噪声,不知道这是从哪里传来的胡扯八道的说法!关键是居然还有很大一帮人接受了这种古怪的说法!邪了门了!一提到这事我就气得慌!

在我看来纹波和噪声大致可以按下面方式区分或定义:

1、除了宏观上的统计规律外,无其他任何规律可循的 波动,叫做噪声;

2、非有用信号、非系统外部干扰信号、亦非噪声的 波动,叫做纹波;

网友C:
很多地方,会把这两个概念混淆,比如开关噪声、音频底噪,你觉得它们是噪声还是纹波?

网友D:
难道没有20MHZ以下的噪声?

既然开了全带宽,那就是全部频带啊,怎么是没有20M一下的噪声?

网友E:
电源都是有电容的,20MHZ的频率的噪声其实已经被这些电容滤得很干净了,我可以计算一下10u电容的20M下的交流阻抗是多少,如果你非要说不可能绝对没有,那只能说你适合搞研究,不适合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