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为什么有多组VDD?

楼主(2022-10-21):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IC元器件通常只有两个电源引脚,一个是Vcc或Vdd,另一个是Gnd或Vss。但是,现在的MCU通常却有多组电源引脚,这是什么原因呢?

以某款100脚MCU为例,如下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它有5组VDD/VSS,并且会要求每一组VDD/VSS都要接上。实际上,这多组VDD内部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既然这样,那么芯片厂家为什么不只留一组出来呢?或者说虽然留了多组出来,能不能外面只接一组呢?如果能这样既节约引脚,外面连接走线也更少。

如果外面只接一组VDD的话,电流在芯片内部经过的路径相对较长,如下图红色的线条。

对于频率高的电路,VDD电流会在高频突变(因为频率越高,需要的电流越大),这时候路径上产生的感抗会阻碍电流的变化。路径越长,感抗越大,从而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会更明显,进而导致芯片网络中的电压变化,这样就会影响MCU系统的正常工作。

对于低频或者直流电路,路径长其影响不大。所以,早期的低频MCU只有一个VDD,而多组VDD可以减少电感效应(电感并联总电感变小,路径变短电感也越小)。

可以把上述芯片供电的过程,想象成给一块田地灌溉的过程,如果只有一个进水口,肯定不如多个进水口一起进水好。

除此之外,再补充几点:

1)MCU的模拟外设比如ADC通常是独立的电源VDDA,这是因为ADC需要尽可能干净的电源以保证转换结果的准确性,独立一路可以避免受到其他电源噪声的干扰。

2)多种电压要求。有时,芯片的不同部分会以不同的电压运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低压内核和高压 I/O。内核使用较低的电压来降低功耗而 I/O 以更高的电压运行,以便更好地与外部电路连接。这时也需要分出来多组供电,常见的是复杂的SOC芯片。

3)多组VDD相比单个VDD,一个VDD引脚上经过的电流会减小,这样引脚不必承受过高的电流,增强可靠性。

网友A:
说得很到位,还有就是现在芯片体积越来越小,如果一根线输入的电流量会增大,对芯片小体积设计也不友好

网友B:
外面只接一组VDD的话,电流在芯片内部经过的路径相对较长

网友C:
不同单元之间,有时不希望电源互相影响,采用独立的电源引脚,可以避免这种影响。

网友D:
实际使用时,每个引脚不但要连接电源,还应在电源引脚附近加上退藕电容。其目的是当器件工作时,电流的变化会引起电源的电压微小波动,加上退藕电容后,这种波动就不容易传递到另外的电源引脚。

网友E:
vdd表示芯片的内部工作电压;vcc表示电路的供电电压;

网友F:
一般来说,vcc表示给外设和内部电路系统(包含所有器件),而vdd往往仅表示某一器件的供电电压,所以,vcc总是大于vdd

网友G:
对于既有vcc又有vdd的芯片,表明该芯片具有电压转换功能,常见的有电源管理模块中的升压或降压芯片;

网友H:
VCC:C=Collector 表示集电极的意思;一般针对双极器件,如74系列数字电路,表示电源电压
VSS:S=Source 表示源极的意思,一般针对单极器件;场效应管表示漏极电压表示源极电压。
VDD:D=Drain 表示漏极的意思;一般针对单极器件,如4000系列数字电路,表示电源电压

网友I:
原来是这样,之前一直不懂,后面考考同事去,哈哈。

网友J:
还应在电源引脚附近加上退藕电容

网友K:
vdd往往仅表示某一器件的供电电压

网友L(2022-12-05):
芯片里面的走线太细了,可能怕电流不够吧

网友M:
采用独立的电源引脚,可以保持彼此电源的稳定性吧

网友N:
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啊,就看看这几组电源是否都内部连接在一起呢?

网友O:
这个属实没研究过,但我觉得应该是怕电流不够吧,所以多弄几组

网友P:
有的是为了电源纯净,有的是功能不同,所以电源分开了

网友Q:
我估计是有可能功能不一样,就电源分开了吧

网友R:
这估计都是猜测,具体要问芯片设计的人,为啥要这么做吧

网友S:
我比较好奇的是,为啥电源不摆在一侧呢?

网友T:
应该是功能不一样吧,我记得之前我虚焊了一部分,芯片好像也能工作

网友U:
有没有可能,是为了让电源接几个滤波电容,然后让电源稳定一些啊

网友V:
嗯,属实多种电源要求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W:
这个不是怕内部太大吗?

网友X:
感觉VDD确实太多了。

网友Y:
不像之前的单片机就一个VCC和GND。

网友Z:
这个内部会有电源的隔离吗?

网友AA:
为什么VDD不能排在一起了呢?

网友AB:
因为内部电路分布在不同位置。

网友AC:
如果只接一路电源   会有什么现象呢

网友AD:
应该是分组供电的,如果某一组发生问题其实不会对其他问题发生问题还有就是稳定性更好吧

网友AE:
引用 网友S:
我比较好奇的是,为啥电源不摆在一侧呢?

跟GPIO对应方便查找以及问题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