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CU是这样选型的!

楼主(2022-10-21):
这篇文章,聊一聊MCU如何选型。

1、统计有哪些外设
如果一个系统里面有多个MCU,这个时候要先分配好,如温度挂1# MCU,蓝牙挂2# MCU,等等。

2、确定外设的通信接口
有的外设支持多种接口,如I2C和SPI,这个时候要根据外设的数据量、开发工作量、以往产品经验、产品定义、功耗等多个方面来确定好接口。
3、确定外设通信接口的电平
某些外设通信接口的电平,参考的不是电源电压。如供电2.8V,通信接口是1.8V,给芯片VDDIO的电压,I2C根据外部的上拉源电压等等,这些先确定好。
4、确定外设的供电范围
某些外设的电流很小,供电电压和MCU的电压一致,我们可以直接IO驱动,如G-sensor。
某些外设的电压需要用电源芯片转换,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增加GPIO(电源控制脚)。

5、确定外设的GPIO数量

要根据规格书上的电路,先大致确定,如外设的电源需不需要控制,中断脚,唤醒脚,需不需要电平转换,电平转换需不需要加GPIO使能控制。

6、确定外设GPIO的种类

哪些用一般GPIO就可以,哪些需要用带中断的GPIO,哪些可以配置成PWM等等。
7、确定ADC的数量

如电池电压检测,ID识别等。

8、I2C接口外设确定多从机

I2C支持一主多从,确定好哪些外设挂在同一个I2C下面,看地址是否冲突。
9、统计外设占用的内存和flash大小

提前需求厂家的帮助,各外设大致所占用的内存和flash的大小。这一点非常重要,以免到后期出现尴尬局面。
根据以上9点,可以整理这样一个表格,如下所示。

汇总上面数据,形成下面这样的资源表格,这样选型就很 easy 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

MCU挂较少外设时,还是很好选型的。如果外设多起来, 接口繁杂,这个时候选型还是很考验功力的,涉及成本、功耗、内存、flash、采购难度、升级等等情况。存在多个变量的时候,尽量采用数据的方式,比较直观。

网友A:
芯片选型看这几个维度:
1,看flash和ram容量、余量
2,看管脚数量够不够
3,看运算能力,主频多少
4,看通讯接口资源够不够 - 为了保证开发效率一定要选择带硬件接口的,不用软件模拟的
5,看是否带fifo或者DMA - 需要处理大量数据时必须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选型看这几个维度:
1,看flash和ram容量、余量
2,看管脚数量够不够

专家级补充,欢迎各大坛友继续补充完善

网友B:
要选好一款处理器,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不单单是纯粹的硬件接口,还需要考虑相关的操作系统、配套的开发工具、仿真器,以及工程师微处理器的经验和软件支持情况等。

网友C:
在产品开发中,作为核心芯片的微处理器,其自身的功能、性能、可靠性被寄予厚望,因为它的资源越丰富、自带功能越强大,产品开发周期就越短,项目成功率就越高。但是,任何一款微处理器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满足每个用户的需要

网友D:
芯片的价格和供货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许多芯片目前处于试用阶段(sampling),其价格和供货就会处于不稳定状态,所以选型时尽量选择有量产的芯片。

网友E:
仿真器是硬件和底层软件调试时要用到的工具,开发初期如果没有它基本上会寸步难行。选择配套适合的仿真器,将会给开发带来许多便利。

网友F:
目前,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所以在选型时要考虑芯片的可升级性。如果是同一厂家同一内核系列的芯片,其技术可继承性就较好。应该考虑知名半导体公司,然后查询其相关产品,再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