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481SE8AE EADC问题求教传感器的输入电压被EADC通道给高了

楼主(2022-10-21):
我测试了连续2通道和单通道的EADC转换,外接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供电5V ,信号输出脚不连接ADC通道测量输出电压是0.636V,接入PB10通道测量电压也是0.636V,而且转换结果也是正确的,但接入通道PB8或PB9,测量传感器输出电压变为0.645V,AD转换结果是正确的,但电压不知什么原因被抬高了,我测量PB8通道空载时电压是3.731V   PB10通道空载时电压是3.703V   我尝试增加AD采样周期EADC_SetExtendSampleTime(EADC,0,255);//Set ADC extend sample time
发现接入传感器后 PB10通道没有影响,PB8通道电压变成0.652V,电压竟然又一次被提高了,  两个通电的外围电路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我又测试了下  电压会被抬高的通道测量的结果也偏大

网友A:
应该是AD输入GPIO设置问题

楼主:

GPIO设置应该没问题  而且正常的通道和不正常的模拟通道设置的一样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9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0MFP_Msk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9MFP_EADC0_CH9 | SYS_GPB_MFPH_PB10MFP_EADC0_CH10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B, BIT10| BIT9);

网友B:
1)被抬高本身说明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比较大,不适合直接接ADC,建议加个跟随器。
2)你说PB8有问题,你最后发的代码没有PB8设置
3)查查代码有无其它地方使用位IO口,建议做个最简单的程序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被抬高本身说明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比较大,不适合直接接ADC,建议加个跟随器。
2)你说PB8有问题,你最后 ...

你好 大神  因为发现PB8有问题  所以我把配置就改成PB9了,但问题相同   PB10就还可以代码有检查过,没有其他地方改变或公用此IO口
因为481充电保持电容只有一个,但测试发现PB10通道又可以,PB8 PB9就不行

网友B:
你可以单独接个电压到ADC口测试,比如两个电阻分压。我估计还是传感器电压过高造成保持电容饱和,恢复时间过长。

楼主:
好的 我晚点在试下,如果是这样  那除了增加跟随器 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么?感谢大神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单独接个电压到ADC口测试,比如两个电阻分压。我估计还是传感器电压过高造成保持电容饱和,恢复时间 ...

好的 我晚点在试下,如果是这样  那除了增加跟随器 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么?感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C:

我也觉得可能是软件设置问题, 请再去查下这颗IC的使用手册, 像那些模式和寄存器映射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可能是软件设置问题, 请再去查下这颗IC的使用手册, 像那些模式和寄存器映射的设置 ...

谢谢 我在找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