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et6问题请教

楼主(2022-10-21):
我用的GD32F103RET6,出现用gd库开发的软件,在一个板上能正常运行,在另一块板上会出现自动复位,示波器测复位脚发现会出现复位脉冲,把复位脚直接接到电源,不再出现复位。或者用stm32 HAL库开发的软直接烧进去硬件不做任何变动,也能正常运行而且不出现自动复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这边问题解决了吗,我们是GD的代理,有技术团队可以对接,如果您还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加我V 18617023733

网友B:
听你描述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C:
你电路板是自己设计的么?还是成品开发板啊?

网友D:
应该是复位引脚那块设计有问题了吧,你得改改了

网友E:
你可以看看复位引脚那块的电容,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F:
按理来说,没有干扰的话,不会出现复位引脚有脉冲情况啊

网友G:
那肯定了,你直接强制将复位引脚弄成不复位了

网友H:
其实,我感觉是你的电路有问题,你可以测量一下那块是不是与哪个IO短接了呢?

网友I:
你能把你复位部分的电路发出来,看看,你咋设计的不

网友J:
一般就复位那块电路有问题了,你可以考虑一下重新设计一下

网友K:
一个板子正常,另一个异常,板子是同一批板子吗?

网友L:
看看电源是不是一直在复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