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应用VBAT供电的问题, 读取ERTC恢复成默认值

楼主(2022-10-22):
各位大侠, 请教个问题:
方案:
目前我用的是一个开关电源供电, 然后电池部分用的是手册中的方案. 目的是做一个实时时钟.  在没有外部供电的时候, 进入待机, 电池供电 , 恢复外部供电后, 读出时钟. 如图
测试情况:
1.    在开发板上, 上电后进入待机状态, 用按键唤醒, 时间继续走, 没有恢复成默认, 是可以的.
2.    在我自己产品样板上, 每次上电时间都恢复成默认值.
3.    在我切断220VAC的时候, 我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 会从2.8---2.2---2.8VDC.
4.    另外有一点是, 我关掉220VAC, 但不马上上电, 过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目前大概可能要几分钟(我还没仔细测试), 这时, 再上电, 时间是可以继续走的, 没有恢复成默认
请教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何改善呢?

网友A:
421不支持VBAT供电

楼主:
是的, 所以要做电源切换,  官方有提供一个方案, 我的就是照官方的

网友B:
在VDD那里加个电容好一些,防止切换的瞬间VDD电压不够。

网友C(2023-04-26):
请问最后有解决方案吗?是不是在上外部电的时候发生了电源电压下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