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转用沁恒CH32V系列单片机要做哪些工作?难度大吗?

楼主(2022-10-22):
用的比较多的是STM8、32系列,开发环境IAR和keil也熟悉,下载仿真等工具也齐全,也用过PIC16、18的,C8051F的,STC的,鉴于需要用到SO-8封装的2KB RAM+16KB FLASH的,找到了CH32V003比较合适。
请教大家:转用沁恒CH32V系列单片机要做哪些工作?难度大吗?

网友A:
不仅难度不大,反而很小,沁恒的技术支持也很给力,样品申请也很方便,标准的RISC_V指令集的国产单片机。

网友B:
多少有点难度

网友C:
非常简单,半天就搞定的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常简单,半天就搞定的事情

有点夸张了吧,半天

楼主:
因为是RISC-V的内核,keil不支持啊

网友E:
RISC-V是ARM的核吗?

白马、黑马各种马,白马非马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点夸张了吧,半天

库文件跟STM的都差不多,就是IDE熟悉一下就行,感觉MRS比MDK更容易上手。点亮LED,半天时间足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RISC-V是ARM的核吗?

ARM假如用的是法语,X86假如用的是英语的话,RISC_V相当于是国际语,大家都可以玩的语言。

网友E:
功耗方面怎么样?

网友F:
这两天一直在了解沁恒的资料,申请的开发板已经到郑州了,因为疫情,还没拿到。感觉难度不大,就是不知道会不会遇到未知的坑

网友G:
用他家V系列做过几款产品了。难度不大,主要是熟悉开发环境的小技巧方面,还有进坑积累方面,其他方面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假如用的是法语,X86假如用的是英语的话,RISC_V相当于是国际语,大家都可以玩的语言。
...

如此的话,倒是值得用的呢

网友H:
开始也以为核心不同切换困难,上手一看,库函数和F103的没什么区别,移殖程序确实比较容易。

网友B:
半桶水都认为太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半桶水都认为太简单

看样子这是一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始也以为核心不同切换困难,上手一看,库函数和F103的没什么区别,移殖程序确实比较容易。 ...

多谢,抽空试试

网友I:
可以使用MounRiver Studio开发的。

网友J:
跟stm32的代码都是兼容的

网友K:
MounRiver Studio入门了就容易多了。

网友L:
入手一个新单片机,主要还是熟悉他的开发环境。

网友M:
ch32v103的性价比很高端

网友N:
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参考,MounRiver Studio工具很棒

网友O:
这个是RISC-V内核的,有自己的开发IDE,使用不是很难。

网友P:
看看risc-v版块吧,那里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N:
难度不大,就是函数需要重新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入手一个新单片机,主要还是熟悉他的开发环境。

对呀!我担心的是浪费时间,用一段时间熟悉了又要被迫更换其他单片机

网友Q:
难度应该不大 以为开发工具 编程语言都是熟悉的 只要了解他的寄存器配置就行了

网友R:
应该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对你来说唯一需要再次熟悉的就是芯片的外设以及相关配置了

网友S:
可以拿过来现成的工程进行改写 这样就非常容易上手了

网友T:
绝大部分都可以兼容 只有一些函数或者变量名称改改就行

网友U:
一般像这种可以移植的难度应该都不大 主要还是得看细心不细心 因为很多错误都是意料之外的

网友V:
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难度的问题  即便是零起点 应该也可以有现成的例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难度的问题  即便是零起点 应该也可以有现成的例程参考 ...

嗯呢,谢谢,看项目需要吧,感觉这款单片机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W(2022-12-13):
不错,感觉就是用stm32

网友X(2023-01-28):
1天就可以入门了,不过要真使用还要趟点坑的,不用移殖rtos真是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Y:
做的工作就是把环境搭建好,熟悉一下其demo

网友Z:
我觉得没啥难度的,其实基本都兼容ST

网友AA:
你看看例程不就好了么,很简单呐

网友AB:
你只要会C语言的话,就行,难度肯定有,但是不大

网友AC:
弄个开发板吧,然后把开发环境搭建一下,基本就行了

网友AD:
我觉得很好上手的,因为沁恒提供的例程很简单

网友AE:
一般是不复杂,因为都是用的C编写的,就开发环境你可能要熟悉一下

网友AF:
你要是喜欢用IAR的话,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没有难度,因为沁恒的开发环境也是IDE,和IAR差不多

网友AG:
网上教程很多的,多学多看吧,一点不复杂

网友AH:
看代码风格和STM32F103差不多,感觉用过STM32的话基本就是无感切换了,就是MRS的熟悉了,还有要准备好WCH-LINK

网友Y:
就是把环境搭建好,跑跑例程,其实和STM32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