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APM32F1] 极海国产芯|学习调试——AMP32F103ZET6的HSICLK可调整的频率范围实验

楼主(2022-10-22):
1 简介HSICLKRC振荡器,精度没有晶振高,理想情况下数值是8MHz,在出厂时,会在3.3V25℃下校准至±1%的精度,即7.92~8.08
但是随着温度、电压的变化,该精度是会变化的。这个时候,可以通过配置HSITRM进行微调。通过实验,记录了手中的MCU调整的范围。
2 实验数据、结论2.1 以下是自己手中的APM32F103ZET6的测试数据及图表

HSITRIM数值

HSICLK(MHz)
0x01
7.507
0x02
7.552
0x03
7.598
0x04
7.622
0x05
7.668
0x06
7.716
0x07
7.74
0x08
7.788
0x09
7.812
0x0A
7.862
0x0B
7.886
0x0C
7.936
0x0D
7.962
0x0E
8.013
0x0F
8.064
0x10
8.13
0x11
8.13
0x12
8.196
0x13
8.196
0x14
8.264
0x15
8.264
0x16
8.333
0x17
8.333
0x18
8.403
0x19
8.474
0x1A
8.474
0x1B
8.474
0x1C
8.547
0x1D
8.62
0x1F
8.695
HSICLK的数值随着HSITRIM的参数变化如下:
3 实验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RCM_ConfigMCO(RCM_MCOCLK_HSI);

   RCM_ConfigHSITrim(0x00);

   //示波器读取平均值
   //RCM_ConfigHSITrim(0x01);
   //RCM_ConfigHSITrim(0x02);
   //RCM_ConfigHSITrim(0x03);
   //RCM_ConfigHSITrim(0x04);
   //RCM_ConfigHSITrim(0x05);
   //RCM_ConfigHSITrim(0x06);
   //RCM_ConfigHSITrim(0x07);
   //RCM_ConfigHSITrim(0x08);
   //RCM_ConfigHSITrim(0x09);
   //RCM_ConfigHSITrim(0x0A);
   //RCM_ConfigHSITrim(0x0B);
   //RCM_ConfigHSITrim(0x0C);
   //RCM_ConfigHSITrim(0x0D);
   //RCM_ConfigHSITrim(0x0E);
   //RCM_ConfigHSITrim(0x0F);
   while(1)
    {
    }
}
4 其它
1)修改HSITRIM寄存器的数值后,会立刻修改HSICLK的频率,不需要复位MCU
2)复位MCU后,需要重新配置HSITRIM
3)写笔记时才发现未调试HSITRIM配置为0HSICLK的数值
4)通过配置HSITRIM来调整HSICLK,应该也只是权宜之计,实际应用中,如果环境比较恶劣,比如温度、电压波动很大,并且不同的芯片应该也会存在差异,要想准确的精度,还是得HSECLK

赞,来学习一下!

网友A(2023-08-15):
这个可以直接从HSE切换到HSI?

网友B:
“国产芯文撰稿人”也是大神

网友C(2023-10-09):
“国产芯文撰稿人”小编厉害   V 15813376719 极海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