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技术支持,能否解答一下M483的PWM问题?谢谢

楼主(2022-10-22):
最近用M480的PWM调试LLC,遇到好多问题,有点怀疑人生了
MCU单独跑PWM,是无问题的,连续测试3小时以上,波形也无问题的。
但是,整个系统全部程序一起跑,就总是出问题,久了波形错乱。
或者,是我的系统问题,配置问题?

我想说的是,一个具备硬件PWM模块的MCU,不管程序怎么运行,有多少中断,不管怎么修改PWM的频率(每隔33uS修改一次PWM频率),PWM都不应该异常啊,且我是设置了周期结束后才自动加载新值,难道这个功能是摆设吗?

因为系统有另几路PWM要求很高,必须33uS中断一次,不想被打断。系统已有8个中断了,所以不想让调频的PWM每个脉冲都要中断了(50~200KHz可调),哪怕是仅仅修改几个寄存器。

请教新唐的技术支持,有什么解决方案,可以看我另两个关于PWM的帖子,非常感谢!

楼主:
6个通道PWM使用同一组EPWM0,会有这个问题。
LLC的PWM更换为EPWM1,无此问题。
那说明:不是新唐的Lib有问题,就是PWM有冲突

网友A:
LLC是开关电源的概念那个LLC吗

网友A:
可能是你其他的程序对PWM进行了干扰或哪儿的程序影响到了PW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LC是开关电源的概念那个LLC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