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4系列库函数有严重问题吗?

楼主:
去年遇到过一个库函数有问题,设置了某个值,会修改其他值。
现在也遇到问题,请多多指教
这个优先级设置库函数,_STATIC_INLINE void 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int32_t priority)
__NVIC_PRIO_BITS是常量定义为4
(uint8_t)((priority << (8U - __NVIC_PRIO_BITS)) & (uint32_t)0xFFUL);
最后取单字节,也是说,不管优先级是什么,结果都是0~15对应左移4位

寄存器NVIC_IPR描述有0~28个32位,对应IRQ0~IRQ71,那IRQ72~IRQ116呢,在哪里设置?
按这个函数,结果也只有0~15啊,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0-22):
去年遇到问题,供应商建议换新的库,但新旧根本不兼容,换新的有几百个错误,没时间排查,所以没换,一直用这个库

网友A:
那是不是直接内核文件就变了

网友B:
为啥新塘不修复这些问题了

楼主:
感觉新唐的这个论坛,技术服务很差啊。就在这里打广告,无技术人员在这里?

网友C:
对的,我们只实现了16级优先级,0~15.IRQ 优先级寄存器部分,应该是TRM错误,总共有29个优先级寄存器,每个可以设定4个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D:
TRM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