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拆解威克士集尘器

楼主:
#申请原创# @21ic小可爱 @21ic小管家 @21小跑堂 @王栋春

又到周末了,持续拆解中
拆解威克士集尘器
今天刚刚收到了一威克士的集尘器2代,型号为WA1602,是一个2代产品,看了下1代,是安装电池的。个人感觉这玩意没啥大用处,因为有时间捣鼓这玩意,可能孔都打完了。还有就是他这个容量也不太大,估计打俩孔子清理。这种只适合装修完了后期又要打孔的墙面,或者吊顶。
话不多说,直接上菜。
首先看看,这品牌确实是可以,直接用产品的包装盒子当快递盒子。外表还有个防伪标识。这包装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买的啥。。。

再来看侧面标签,没有太多信息,型号,集尘盒,3.7V直流供电,生产商为宝时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生产。

拆开包装,一个集尘盒,一根数据线,一个使用说明书。数据线还是c的接口。

集尘器的正面,自家的**,顶部一个可拆卸透明壳,用于可以观看里面灰尘量。
左侧面一个泄压阀,右侧面一个开关。

底部信息重点强调,避免在粗糙水泥墙面使用。因为他是吸附墙面,有灰尘的墙面会吸附不住,掉下来。
后面还设计一个挂孔,用于收纳。

底部一个C口充电,旁边一个充电指示灯。取下集尘盒的时候需要掰开底部的卡扣。

底座取下来后,吸附的这块,有很多海绵,中间一个孔,用于吸气,侧边的孔,是泄压阀,按下按键,释放压力。才可以取下来。

开机试验一下,效果还不错,可以吸附在快递壳上,不会掉下来,吸力还挺大,拽不下来。

吸附在铁门上,也是可以。

集尘盒打开,由两部分组成,盖子上面有很多细细的毛,可以用于阻挡灰尘外漏,底部的是一个塑料橡胶体。可以有效阻挡灰尘在墙面上掉下来。
底部白色的就是过滤的滤芯儿。

取下滤芯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风扇。

壳体上面的细毛好多很厚,可以有效阻止灰尘从钻孔处出来。

开始拆吧,Oo有四颗螺丝加两个卡扣直接拆下来,就漏出整体部分,一共有四部分组成,两个电机,一个电池,一充放电主板。

先看第一个电机。型号为PYP130-3.7H,生产日期为2022年1月4日,这个电机是负责吸附的部分,电机转动带动前面抽气泵,来减少内部压力,就可以吸附墙面了。

另一个电机是一个涡轮风扇用来吸尘的,原理跟吸尘器差不多,风扇转动往侧面排风,然后可以吸附到里面的灰尘。

充电部分,一块充放电小板,一块芯片是P4056,是电池充放电管理,充电电源管理芯片,右边那颗U3已经被打磨掉了芯片型号,应该就是驱动电机的。右上角一颗A09T,是一个MOS场效应管,底部一颗type c接口。旁边一个LED用于显示电量充电状态。

充电板的背面十分整洁,只有两个接口。一个负责是连接到电池,另一个是负责连接到开关,连接到开关的线有三根。应该是两个电机的供电电流不一样,所以会用三根线。

电池方面是采用了一颗3.7V,1000mA时的聚合物锂电池,看电池上面应该没有充放电管理。

取下电池,还有充电小板。

拆下顶部电机,直接露出滤芯,采用涡轮风扇,用来吸风。

吸气的气压泵,就不拆了,里面应该是马达带动三个小垫片,一直旋转往复运动,就可以把空气抽出去,这种泵噪音低,之前看到车载的充气泵,是采用单缸运动,声音很大。

泄压阀是用一个弹簧往外顶住这个按键,手动按压的话会泄压。方便取下集尘盒。

电机部分是由三根线,开始以为三根线两个电机不同电压,现在看来,应该红色供电,通过开关传给白色,黄色又回到主板,可能是用于检测电机或者激活主板某个功能吧,没仔细拆,黑色电机负极。

拆解完之后装起来充上电。充电指示灯成闪烁状态。但是充电的过程中,你打开集尘罩的开关是没有反应的。
总体来说设计的还算可以吧,开关的位置还有防尘的胶垫儿,泄压阀也采用的这种绿色的标志。

最后总结下,一代现在的售价149,安装电池的,不能充电,续航的话就是根据购买的电池品质来。
现在这个是2代,某东售价为179,续航官方标称2小时,一般打一个孔需要2分钟的话,用一上午应该没问题,还有就是使用的接口是C口,充电也很方便,搭配充电的冲击钻使用不错,不过个人觉得只适合后期安装的使用,不适用水泥墙面,吸附不上去。

以上就是本次整个拆解的过程,对于本次拆解有别的看法的话,欢迎留言指导。

网友A(点评):
没有接触过,表示楼主拆卸的比较彻底。

网友A(2022-10-22):
楼主可以将线路图分享一下,反绘一下线路最好。

网友B:
这东东没啥实用价值!还不如直接用个几块钱的硅胶或橡塑碗杯来收集渣块粉尘更合理更有效得多

网友C:
小创意,缺实用

网友D:
这个是威克士的一个配件?还是就是一个独立产品?吸尘用?这个价位还真的是不如买个吸尘器来用。

网友E:
**,这拆解的很详细了啊,产品创意不错,但是实际没用过类似的集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威克士的一个配件?还是就是一个独立产品?吸尘用?这个价位还真的是不如买个吸尘器来用。 ...

单独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拆解的很详细了啊,产品创意不错,但是实际没用过类似的集尘器。 ...

好像确实不太实用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