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TFTP实现IAP

楼主(2022-10-23):
TFTP概述
TFTP是一种基于UDP的简单文件传输协议。文件传输由TFTP客户端发起,会向TFTP服务器发送读取或写入请求。服务器确认请求后,即开始进行文件数据传输。数据将以固定大小的块尽情发送(例如每块含512个字节)。
必须在每个发出的数据块都得到接收方确认后,才可以发送下一个数据块。这种确认机制通过随各个数据块一同发送的编块号来实现。数据块小于固定块大小表示文件传输的结束。
图2描述了各种TFTP数据包的格式:
图2 TFTP数据包
表1列出了TFTP操作码。
使用TFTP为AT32F407实现IAP
此IAP实现由基于LwIP TCP/IP栈的TFTP服务器组成。
此服务器会对远程TFTP客户端(PC)发来的写请求做出响应。
TFTP读请求会被忽略。
TFTP通常会将接收到的文件写入到文件系统,但是该服务器却并非如此,它会将接受到的数据块写入到MCU FLASH(用户FLASH区域中)。
注:在这个实现过程中,数据块大小固定为512个字节。
图3概述了使用TFTP实现IAP操作的过程。
使用软件
要通过TFTP对IAP进行测试,需执行以下步骤:
1. 在iap.h文件中,取消USE_IAP_TFTP选项的注释。
2. 重新编译软件。使用生成的映射文件,确保IAP代码区域之间没有重叠(从地址0x0开始),而且用户FLASH区域从以下地址开始:APP_START_SECTOR_ADDR(在iap.h中定义)。
3. 在AT32 FLASH中编写并运行软件程序。
4. 要进入IAP模式,需要在按住开发版上的USER Key。
5. 分配完IP后(可以是静态或动态地址),用户即可启动IAP流程。
6. 在PC侧,打开TFTP客户端(例如Tftpd64),然后配置TFTP服务器地址(Tftpd64中的主机地址)
7. 单击Tftpd64实用程序中的Put(写入)按钮,启动文件写请求
8. 在IAP操作结束时,可以复位开发板并在AT32 FLASH中运行刚刚编写的应用程序

网友A:
TFTP的主要原理与工作过程是什么?

网友:
怎么使用远程FTP工具——Tftp

网友B:
这个的通信协议是什么呢

网友C:
需要在LwIP协议栈上实现一个简单的TFTP服务器的

网友D:
UDP传输效率快,但是可靠性不高。

网友E:
TFTP是一个工作在UDP顶层的简单文件传输协议,基于C/S结构。 这个速度怎样

网友F:
怎样实现TFTP?

网友G(2023-02-07):
iic或者spi接口的时候,要上拉电阻的